谁用过电容触摸板IC芯片FT5206GE,顺便交流linux下触摸板IC驱...

楼主(2012-06-14):
在淘宝上几十块钱买了个电容触摸板,触摸板带IC,芯片型号是  FT5296GE1  还有一行是ERE531D

本来想在我的开发板上实现这款IC的驱动,玩玩电容触摸板,谁料跟“谷哥”要这款IC的手册,谷哥也没有。

坛子里哪位DX有,麻烦发一份。

谁用过其他的电容触摸板IC,请推荐一下。

顺便交流一下触摸板IC在linux下驱动如何实现!

楼主:
没人对电容触摸屏感兴趣?

网友A:
本人从事电容式触摸屏的电子和结构设计已经1年多了,楼主拿到的是敦泰的IC FT5206,这颗IC在国内曾经卖断货,非常受国内二线品牌的欢迎,当然Lenovo也用。
FocalTech在linux下驱动基本上不用考虑,IC厂家有提供个host协议,里面有几个函数,直接套用就可以获取触点坐标。
目前做触控IC的已经很多了,我们比较常用的也就是Focaltech,其次是guitar的,当然也还有Atmel、cypress、索罗门、瀚瑞微、北京集创等。
楼主想要用起这块屏,首先要知道通讯接口,一般来说是IIC的,那就要知道IIC通讯地址了,之后就是解决通讯问题了。
另外,楼主不要向我要资料什么的,因为这些都是保密的。

网友:
如果楼主想介入电容屏市场的话,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曾经给一位TB的做屏,维修市场的,10K、10K的单源源不断,后来不经意间在TB上看到,发现平均售价比我们出厂价高出20个大洋!
当然莫老大论坛里谈论电容屏的不多,我都快成为这里的看客了。呵呵

网友:
IC资料一般是不开放的,可以找找规格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从事电容式触摸屏的电子和结构设计已经1年多了,楼主拿到的是敦泰的IC FT5206,这颗IC在国内曾经卖断货 ...

同行,幸会。你在屏厂?

楼主:
苦于找不到规格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从事电容式触摸屏的电子和结构设计已经1年多了,楼主拿到的是敦泰的IC FT5206,这颗IC在国内曾经卖断货 ...

为什么说FocalTech在linux下驱动基本上不用考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人从事电容式触摸屏的电子和结构设计已经1年多了,楼主拿到的是敦泰的IC FT5206,这颗IC在国内曾经卖断货 ...

真诚求问,开放资料的触控IC是不是只有PIC16F707?这芯片RAM实在太少,互感也不大好使,感应个硬币倒是很精准.求问有没有别的芯片可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诚求问,开放资料的触控IC是不是只有PIC16F707?这芯片RAM实在太少,互感也不大好使,感应个硬币倒是很精准 ...

嗯嗯,同问同问!!想玩想玩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苦于找不到规格书啊

规格书上传不侵权吧?如有侵权立刻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规格书上传不侵权吧?如有侵权立刻删除

谢谢llssr!
我发现有规格书,像我们这样的散户也不一定能买到芯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llssr!
我发现有规格书,像我们这样的散户也不一定能买到芯片啊!! ...

买到芯片你个人也很难玩,除非你有钱,呵呵。pannel开模费要不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到芯片你个人也很难玩,除非你有钱,呵呵。pannel开模费要不少

说的也是,玩的话直接买现成的屏,IC已经做在上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的也是,玩的话直接买现成的屏,IC已经做在上面了

是的。目前我们只有两种结构,一种是驱动IC在pannel上面,外面FPC外挂一个MCU;另一种是外面FPC外挂驱动IC和MCU,pannel上面没有任何IC。其他IC厂家基本都是单IC(集成处理器),我们目前比较另类,驱动IC和处理器 是分开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的这个触摸板,见图!这个触摸板正好配群创的7寸屏AT070TN90!
上边的IC是FT5206GE!

图片上的电话和QQ不是我的,是淘宝卖家,我是直接在他店里的图片传上来的,我和店家也无瓜葛,可不是做广告哦!
现在IC有,规格书11楼的llssr兄已经传上来了(规格书不太详细),那么DX们讨论下如何在linux下实现这个触摸板的驱动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买的这个触摸板,见图!这个触摸板正好配群创的7寸屏AT070TN90!
上边的IC是FT5206GE!

没有寄存器概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寄存器概述....

是没有,这很蛋疼。

网友:
大伙可以跟IC的代理商要,跟他们说一个月有多少KK的用量,马上就会给你,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同问同问!!想玩想玩啊!!!!!!

目前做触控IC的已经很多了,我们比较常用的也就是Focaltech,其次是guitar的,当然也还有Atmel、cypress、索罗门、瀚瑞微、北京集创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说FocalTech在linux下驱动基本上不用考虑?

IC厂家有提供个host协议,里面有几个函数,直接套用就可以获取触点坐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行,幸会。你在屏厂?

呵呵 幸会幸会,我是在屏厂,你呢? 是方案公司,还是代理商啊,或者也是在屏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幸会幸会,我是在屏厂,你呢? 是方案公司,还是代理商啊,或者也是在屏厂? ...

既是方案公司,也是原厂

楼主:
研究中,敬请期待。。。

网友E:
敦泰的IC比较好调试

LZ买的7寸屏居然不用5406,这不是坑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敦泰的IC比较好调试

LZ买的7寸屏居然不用5406,这不是坑爹么?

是啊!

官网上说5206适合3.5寸的屏
5406才适合7寸的屏。

demonkly 有5406的详细手册没,传上来呗。

网友(2012-07-23):
我这边是供应IC的  主要是CYPRESS FT的也有  还有AMTEL等其他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是方案公司,也是原厂

哈哈,一屏红酒透露了你的身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目前我们只有两种结构,一种是驱动IC在pannel上面,外面FPC外挂一个MCU;另一种是外面FPC外挂驱动I ...

你好 向你请教一下,我们想用6410开发一个产品。还没有选好液晶和触摸。
我的意见是选取电容触摸。在这个帖子突然发现你这方面很有经验,能给推荐一下么。目前我们用量不会很大,还在研发阶段。用的系统是linux。
非常感谢!

网友F:
屏幕在哪里买的哦 我也想买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幕在哪里买的哦 我也想买块

在淘宝上买的,16楼的图片上有电话和QQ。

网友(2012-10-10):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买的,16楼的图片上有电话和QQ。

编程AN Application Note for CTPM

网友:
关注 也打算用电容屏

网友(2012-12-21):
不知道自己开模做个电容触摸要多少费用。

网友(2014-09-25):
正需要,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敦泰的IC比较好调试

LZ买的7寸屏居然不用5406,这不是坑爹么?

FT5406是16*28线的,淘宝上面这种次屏才没有那么多线,大多都是10*15线的,用5406不是浪费吗?

网友(2015-08-14):
好久的帖子了,路过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