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误将民用级当作工业级使用了,怎么办?有影响吗?

楼主(2012-06-14):
板子上有一块芯片误用了民用级了,已经焊好了,拆下来很麻烦,请教大虾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A:
一般芯片差别在于耐压和温度,商业的都在0-70,工业-40到70,自己看说明,有严格要求还是用工业的,稳定性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芯片差别在于耐压和温度,商业的都在0-70,工业-40到70,自己看说明,有严格要求还是用工业的,稳定性 ...

是的,那是不是说明民用级的芯片,冬天的时候就不能使用了??

网友B:
很多工业场合大量用民用级别的

网友:
主要是温度范围,你看一下你的产品用在哪个环境。室内一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工业场合大量用民用级别的

正如上面的朋友所说,民用级因为温度问题,如果使用民用级的,那么冬天零下的时候不受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如上面的朋友所说,民用级因为温度问题,如果使用民用级的,那么冬天零下的时候不受影响吗? ...

肯定会受影响啊,看温度范围嘛,实在不行就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会受影响啊,看温度范围嘛,实在不行就换吧

晕,换很麻烦的,200套都焊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晕,换很麻烦的,200套都焊好了

这有什么麻烦的,总好过去施工现场全部拆回来换吧?这下子神马信誉、利润…………全没啦。

首先明确一下自己的使用环境,如果<-20,你还是果断换吧,如果是>-10,而且常年开机,一般木有什么大问题的。

作为工程师,你只要给老板分析利弊即可,不用自己做决定。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东西卖往哪里,在什么地方用,还是赶紧换吧,想都别想,不换绝对会麻烦死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有什么麻烦的,总好过去施工现场全部拆回来换吧?这下子神马信誉、利润…………全没啦。

首先明确一下 ...

OK,听你的。

谢谢高手们指教

网友E:
我们公司是做民用级的IC,但检验方式是按工业级标准来检验,甚至比工业级更严格。-40°~120°环境温度老化2000小时。对外宣称还是民用级,我不保证你-40能用的很正常,但0°我是要保证的。

所以,楼主要看你用的这个民用级芯片的企业有没有良心了,国产的不一定能保证的,可以实际测试一下,但实际测试也是不准的,毕竟IC有批次的差异,碰到一次差的,就玩完了。

另外,现在国内IC企业的生存环境与设计参数没多大关系的,例如行业上IC一般人体ESD抗静电能力过2000V就是合格的,但客户根本不跟你扯这个合格标准线,根本不关心加工设备有没有做好接地,静电等级有没有过关,

就指着别人家的IC讲,我们也是一样的生产流程,为什么别人家用的没问题,你们家的就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是做民用级的IC,但检验方式是按工业级标准来检验,甚至比工业级更严格。-40°~120°环境温度老化2 ...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是不是说明民用级的芯片,冬天的时候就不能使用了??

看使用环境

网友:
商业级器件的工作温度范围是0℃~+70℃,工业级的是-40℃~+85℃,军品级的是-55℃~+150℃。另外还有些器件有一种汽车工业级的是-40℃~+125℃。

网友:
不是高铁吧?不是国产大灰机吧!

网友:
还是ATMEL好,最低配是-40----+85的,呵呵,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题外话,LM393,LM324等常用器件有人用到工业上吗,按手册其为民用级的温度范围,工业级的为LM293,LM224

楼主:
我那款是TI的,害死人啊。

网友:
拿十套出来做48小时温度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