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进入休眠,又需要定时启动的设备用什么方式比较好?

楼主(2012-06-14):
一个设备使用stc的芯片,需要进入休眠,又需要定时启动完成一定的任务
设备需要休眠,休眠的时候电流要求非常低,因此使用普通的空闲模式还是嫌费电
准备使用掉电模式,但是这个时候定时器是不工作的
但是又需要它定时起来查看RTC的时间,看看到没到工作时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RTC芯片有没有能设定时间给个脉冲唤醒单片机的?

网友A:
PCF8563 实时时钟/日历芯片带有可编程时钟输出, 可编程时钟输出频率为: 32.768KHz , 1024Hz , 32Hz , 1Hz 。
接到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引脚(下降沿)唤醒就可以,
如果需要更长时间的定时唤醒中间加个分频芯片(如:CD4060)

网友B:
用看门狗复位唤醒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F8563 实时时钟/日历芯片带有可编程时钟输出, 可编程时钟输出频率为: 32.768KHz , 1024Hz , 32Hz ,  ...

加分频芯片是个不错的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看门狗复位唤醒可以不

我可能需要5到六个小时才唤醒一次,所以看门狗肯定不行~

网友:
外接实时时钟芯片,设置好报警间隔

网友C:
你用的是STC的哪个产品?11系列有个独立的唤醒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STC的哪个产品?11系列有个独立的唤醒定时器。

用的12LE5A60S2
11的有唤醒定时器?我去看一下,其实最好是能间隔时间长一点的,唤醒定时器几秒醒一次也无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STC的哪个产品?11系列有个独立的唤醒定时器。

看了手册,最长只有2.3秒,我是需要早上8点工作,然后掉电,中午十点起来继续工作,然后继续掉电,然后傍晚五点再醒来,继续工作,然后继续掉电到第二天8点这样长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手册,最长只有2.3秒,我是需要早上8点工作,然后掉电,中午十点起来继续工作,然后继续掉电,然后傍 ...

你可以唤醒了只记个数,不做其它的,也就几us而已,时间到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