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后面的using 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6-14):
com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后面的using 3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切换到寄存器组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换到寄存器组3

using 3
写这个和不写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木有区别 可以省略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没有好好看过书的......过了n年,虽然不用51了,哥还记得很清楚

网友: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默认的入口是寄存器0

网友:
引用 楼主:
using 3
写这个和不写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用using只要设置PSW内的RS0和RS1,然后8个寄存器就不用保存了。
不用using,用到几个寄存器就要保存几个寄存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没有好好看过书的......过了n年,虽然不用51了,哥还记得很清楚

同意,至少5年没用51了,但是还是记得…………

网友(2013-08-23):
奇怪,为什么我的中断函数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using 1时就不对,中断函数执行错误;void int0_isr(void) interrupt using 0就能正常执行了。我用的是STC15的单片机,keil4的编译器。在keil里面我选的是STC89C52RC,因为没有STC15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