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y7c68013 PB 口做输入的接电阻问题

楼主(2012-06-14):
想问下 100欧的电阻和2.2M的电阻各是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PB口是做输入的!datasheet 说PB口做输入要接上拉或下拉电阻,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PB口已经通过2.2M下拉了
100Ω电阻用于阻抗匹配和减少EMI(对于低频信号 可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B口已经通过2.2M下拉了
100Ω电阻用于阻抗匹配和减少EMI(对于低频信号 可以短接) ...

谢谢!能不能具体说说阻抗匹配和减少电磁干扰是怎么通过电阻实现的?或者推荐一下相关资料。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