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F和数组的问

楼主(2012-06-14):
a[i++]=SBUF;
if(i>=64)i=0;

PC串口发1,22
a[0]就是1
a[1]就是,
a[2]就是2
a[3]也是2

能不能22放到一个元素里.

网友:
这个是发送的问题,PC端就是分别发送的。应该是按照字符方式发送的,这样你可以自己合成一下。

网友:
可以实现的。
但是上位机需要设置下:不管是发送的数字还是字符,事实上,都是二进制数据。字符发送的是它的编码。如 'A',发送的就是十进制数字65。上位机要发送hex数据,而不是字符,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