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4063隔离双电源的疑问

楼主(2012-06-14):
想用MC34063做双路电源,用反激式,原理如下图,图是网上的:

副边变压器上端为主输,下端为副输出,下端副输出的输出电压可以确定,但是主输出电压就不知道如何确定了,如果确定了原边和主输出边的匝比,则输出电压只跟MC34063占空比有关系了,但这个占空比是时刻变化的,那么这个主输出电压应该也是变化的,这样这个电压就无法确定了?
如果是反激式,那么图中应该少了漏感泻放回路,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A:
1. 34063不是传统的PWM,而是固定占空比间歇振荡的,除了限流电路起作用时会降低占空比,正常工作时占空比只跟输入电压有关,和反馈电压无关。
2. 三个绕组的空载电压比跟匝比一致,由于漏感的存在,带载输出电压会有差异,所以一般会在负载最重的输出取反馈以保证重载时的输出稳定,此时负载较轻的绕组输出电压会升高,一般需要用LDO做二级稳压。
3. 图中的Q1画反,缺少吸收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34063不是传统的PWM,而是固定占空比间歇振荡的,除了限流电路起作用时会降低占空比,正常工作时占空比 ...

这么说我基本理解了,图中的Q1画反了,少了漏感泻放回路,上端输出电压有浮动,如果要稳定输出就要加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