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14):
大家好,如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单片机做“中转站”,把接收到的数据再发出去。

当然我知道可以用扫描的方法实现。

但是今天我试验了,用中断的方法,大意是接收到一组数据后,在接收中断中直接调用2个处理数据的函数,数据处理完毕,又在接收中断里,启动了发送中断。我这样试验后,发现时不时的会死机,而且有时数据处理明显不正确(因为处理后的结果都一样了!)。

请问,确实不能这样写吗?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

在单片机中,接收中断里调用2个函数,处理数据,并且在接收中断没有退出的情况下,申请发送中断。这样的做法,会不会造成单片机“死机”和函数处理数据不正确(数据结果一定)(函数一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拿出中断来执行,数据都OK)

网友A:
软件模拟FIFO,接收时只往FIFO里存数据,主循环(或可被串口打断的低优先级的中断里)读取FIFO数据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两个接收缓冲区,一个用于接收完成的,一个用于现在接收的,不知道可行不 ...

感谢你的回答。

但是你回答的意思,我没有理解,2个接收缓冲区,对程序有什么帮助?我现在的程序接收当然是SUBF,接收以后我会放到其他变量中。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是:

在单片机中,接收中断里调用2个函数,处理数据,并且在接收中断没有退出的情况下,申请发送中断。这样的做法,会不会造成单片机“死机”和函数处理数据不正确(数据结果一定)(函数一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我拿出中断来执行,数据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模拟FIFO,接收时只往FIFO里存数据,主循环(或可被串口打断的低优先级的中断里)读取FIFO数据进行处理 ...

你好,感谢你的回答,但是能说的详细一点吗?
软件模拟的FIFO指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申请的缓冲区吗?
再一个,我的程序中,有2个中断,一个是时间中断,另一个是串口中断,时间中断的优先级更高,现在说明一下,望你继续回答。

网友A:
//FIFO工作模式
#define DTYPE INT16S
//数据类型

//--------------------------------------------------
//全局变量定义定义
//--------------------------------------------------
DTYPE quebuf[QUESIZE];
INT8U que_count=0;//队列元素计数
INT8U que_front=0;//队头
INT8U que_rear=0;//队尾
//--------------------------------------------------
//写队列
//①当头尾指针相等时,队列为空。
//②在非空队列里,队头指针始终指向队头元素,尾指针始终指向队尾元素的下一位置。
//--------------------------------------------------
void QueWrite(DTYPE din)
{
que_count++;
quebuf[que_rear]=din;
que_rear=(que_rear+1)%QUESIZE;//可写成que_rear++;if(que_rear>=QUESIZE)que_rear=0;

}
//--------------------------------------------------
//读取队列
//--------------------------------------------------
DTYPE QueRead(void)
{
DTYPE ret;
  //FIFO模式
que_count--;
ret=quebuf[que_front];
que_front=(que_front+1)%QUESIZE;;//可写成que_front++;if(que_front>=QUESIZE)que_front=0;
return ret;
}
//--------------------------------------------------
//队列满(返回1)
//--------------------------------------------------
INT8U QueFull(void)
{
return (que_count==QUESIZE);
}
//--------------------------------------------------
//队列空(返回1)
//--------------------------------------------------
INT8U QueEmpt(void)
{
return (que_count==0);
}

串口中断里:
  if(QueFull()==0)QueWrite(drx);//FIFO未满,则写入串口数据

主循环里
  if(QueEmpt()==0)dtx=QueRead();//FIFO未空,则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FO工作模式
#define DTYPE INT16S
//数据类型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想问在单片机中,在接收中断里调用了2个处理数据的函数,然后在接收中断没有退出的情况下,申请发送中断,会不会导致单片机死机或则函数结果不正确的现象。(前面提出的问题我已经从新编辑过了)

我找的不是解决方法和代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用51单片机的话,看这样行不,在通讯中断里不要启动发送,而是改用在主程序中用查询的方式发送数 ...

感谢你的回答,这个方法,我是准备结合我的程序的特点做实验的。

但是我想清楚的知道我提的问题的答案,到底会不会导致MCU死机或则函数数据不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
但是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不知楼主用的哪种单片机?哪种编译器?

网友C:
可以,逻辑处理对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用的哪种单片机?哪种编译器?

我用的是STC11系列的单片机,编译器是 韦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TC11系列的单片机,编译器是 韦弗。

我用KEIL,不会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KEIL,不会死机

谢谢。

呵呵,明确一下问题。我说的死机是单片机死机,不是电脑死机哦。我是烧录芯片后,发现时不时的,单片机有死机的现象。

不知道keil和韦弗对编译后的程序还有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呵呵,明确一下问题。我说的死机是单片机死机,不是电脑死机哦。我是烧录芯片后,发现时不时的, ...

我也说的是单片机...
同情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逻辑处理对了就行

我的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时不时的会死机,不一定什么时候。

那函数在串口接收中断里被调用后,处理的数据结果变得都一样了。

是为什么呢?

同样的函数放在串口接收中断外就没有事了,这不是逻辑的问题了吧?!因为同一个函数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逻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时不时的会死机,不一定什么时候。

那函数在串口接收中断里被调用后, ...

比如函数有一句while(!TI){...}
放在外面不会影响接收中断,放在里面就有可能导致SBUF的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说的是单片机...
同情楼主

兄弟,我真的不清楚。编译器不同,同一段程序。会造成编译后烧录芯片出现的结果不一样吗?求教!!!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D:
有事时候还真可能是编译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事时候还真可能是编译器问题

那是为什么呢?

你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编译器为什么会影响到程序的编译结果呢??

网友D:
我遇到过有的问题是编译器造成的,但不是你这个问题,不好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函数有一句while(!TI){...}
放在外面不会影响接收中断,放在里面就有可能导致SBUF的溢出 ...

我发送和接收都是中断模式,都是一个一个来的和发送的,是中断的话,应该不存在你说的那种,程序过快,而还没发送完毕,就被溢出的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过有的问题是编译器造成的,但不是你这个问题,不好意识

能说说你遇到的编译器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