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B1 VS SI4463-B1B 精中之精-强中强

楼主(2012-06-14):
2012年 SILABS又推出新的产品,将二者做个简单的对比
数对比
参数                      SI4432             SI4463
频率范围:              240~960MHz        119~1050MHz
接收灵敏度:             -121dBm             -126dBm
发射功率:                +20Db               +20Db
关机电流                  50nA                30nA
待机电流                  800nA                50nA
DATA速率                0.123~256K           0.123~1M
接收电流                  18.5mA              10.0mA
发射功率(470MHz):       85Ma                75MA

   SI4464内核是SILINCON LABS的研发团队开发,没有基于原来Intergration IA的系列开发,所以SI446X需要重新改板,重新编写软件,硬件开发资料官方网都有参考资料(www.silabs.com),软件设计可以下载WDS软件配置生成,之前的寄存器配置表格不支持该系列的新产品。
    现在4463是样品阶段,没有批量,需要样品或者资料的可以联系我,QQ:113714426
    附件是相关一些资料,

楼主:
SI4463-B1-FMR特点
频率范围= 119–1050 MHz
接收灵敏度 = –126 dBm
调频模式
(G)FSK and 4(G)FSK
OOK and ASK
最大输出功率
+20 dBm (Si4464/63)
+16 dBm (Si4461)
+13 dBm (Si4460)
PA支持 +27 dBm
低功耗
10/13 mA RX
19 mA TX at +10 dBm (Si4460)
待机模式
30 nA shutdown, 50 nA standby
波特率= 0.123 kbps to 1Mbps
快速唤醒转换时间
支持电压= 1.8 to 3.6 V
Excellent selectivity performance
60 dB adjacent channel
> 73 dB blocking at 1 MHz
天线多样性和T / R开关控制
高度可配置的包处理程序
TX and RX 64 byte FIFOs
自动频选(AFC)
自动增益控制 (AGC)
低成本
Low Battery Detector
温度传感器
20-pin QFN 封装
IEEE 802.15.4g compliant
FCC Part 90 Mask D
QQ113714426

网友:
比啥都没用,最重要的价格没有。

楼主:
技术交流QQ113714426

网友A(2013-06-29):
SI4463 1MBPS 似乎无法达到,
The maximum data rate is dependent on the XTAL frequency and is calculated as per the formula:
Maximum Symbol Rate = Fxtal/60, where Fxtal is the XTAL frequency (typically 30 MHz).
难道需要外接60M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4463 1MBPS 似乎无法达到,
The maximum data rate is dependent on the XTAL frequency and is calcula ...

关于1m bps, 找到解释,WDS 设置里的 KSPS 不同于 KBPS, 在4GFSK下可以达到1m bps

网友B:
貌似要抛弃4432架构,官网4432的资料都放在角落里了

网友(2013-08-01):
引用 网友B:
貌似要抛弃4432架构,官网4432的资料都放在角落里了

刚刚弄懂SI4432,看一下SI4464的资料,一下子就傻眼了!
没有最复杂,只有更复杂。

网友:
问个问题:
Excellent selectivity performance
60 dB adjacent channel
是啥意思?

网友(2013-10-13):
有没有谁能提供115200bps连续传输的串口透传模块?

网友:
SI4438 SI4463

量产版本 有意联系QQ:28751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