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如何將數組里的多個數值轉換成一個變量

楼主(2012-06-14):
如題,我現在用1個數組(tab1)存放有4個數值,分別存放、千位,百位,十位,個位。現在我要再取出來組成一個變量ss,如何可以達到,我試過用ss=(tab1[1]*1000)+(tab1[2]*100)+(tab1[3]*10)+(tab1[4]);

這樣有一個問題,如果實際數為56,但轉換結果為5600。

网友:
分別存放、千位,百位,十位,個位
ss=(tab1[1]*1000)+(tab1[2]*100)+(tab1[3]*10)+(tab1[4])
LZ想要的是tab1[0]到tab1[3]吧

按你的公式算不是想要的结果,那还是看看数组里到底是什么吧

网友:
估计你把56存进去的地方有误

网友:
数组下标不从0开始?

网友A:
比如说t有数组tab[4]
tab[0]为个位  tab[1]为十位 tab[2]为百位 tab[3]为千位 程式如下
ss=(tab1[3]*1000)+(tab1[2]*100)+(tab1[1]*10)+(tab1[0]);你

网友:
应该是tab[0]到tab[3]的吧,
还有数据存错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t有数组tab[4]
tab[0]为个位  tab[1]为十位 tab[2]为百位 tab[3]为千位 程式如下
ss=(tab1[3]*1000)+ ...

我知道數組是從0開始,但我並沒有從0開始存入,我是從1開始存入,其本上現在存入和取出是沒有問題,並且也沒有出錯,問題是,我在數組設定了4地址用於存放數據,但並非每次都會存滿4個地址,有可能我只存入2個數值,如地址1存入5,地址2存入6,第3、第4因為沒有存入結果為0。但我用之前的運算方法結果為5600。我存入的為56,但我如何對后面的0進行處理?

if(k<11)//0--9數字有效//k為4*4鍵盤處理后的數值存放變量
   {
       j++;
       tab1[j]=k;//鍵值存入數組,從1開始存放
       if(j>=4)j=4;//最多存4位
       write_com(0x80+j);//送LCD1602顯示
       write_date(tab[tab1[j]]);//送LCD1602顯示
       ss=(tab1[1]*1000)+(tab1[2]*100)+(tab1[3]*100)+(tab1[4]);//存入ss變量
    }

write_com(0xc0);//送LCD1602顯示,確認SS變量值
write_date(tab[ss/1000]);//送LCD1602顯示
write_date(tab[ss/100%10]);//送LCD1602顯示
write_date(tab[ss/10%10]);//送LCD1602顯示
write_date(tab[ss%10]);//送LCD1602顯示

网友:
后面的0以空格填充
自己写一个取得数据位数的函数,遇到空格就停止,这样就知道输入数据的位数了,便于处理

网友:
组合或者存入的时候不对,你每输入一位数,之前的输入的都要*10了,比如你输入5的时候他是个位,后面在输入6,5就到了十位了,我们读数的时候习惯是从高到低,所以不论你输入几位数最后输入的一定是个位。你直接把5存在千位,6存在百位,你再输入一个就到了十位了。思路理清了加一条语句就好了

网友:
理论是正确的情况下,如果结果不对,首先检查自己在操作过程中有无错误。
很小的细节都不能放过。

楼主:
現程序已可以正確組合,但不知對紅色部份是否有更好的方法,另想請教高手在對4*4鍵盤輸入數字的處理方法,比如要做一個直接輸入數字的計時器。

if(k<11)//0--9數字有效//k為4*4鍵盤處理后的數值存放變量
   {
       j++;
       tab1[j]=k;//鍵值存入數組,從1開始存放
       if(j>=4)j=4;//最多存4位
       write_com(0x80+j);//送LCD1602顯示
       write_date(tab[tab1[j]]);//送 顯示
      //根據存入數組的次數對數值進行運算組合。
      if(j==1)ss=tab1[1];
      if(j==2)ss=(tab1[1]*10)+tab1[2];
      if(j==3)ss=tab1[1]*100+tab1[2]*10+tab1[3];
      if(j==4)ss=tab1[1]*1000+tab1[2]*100+tab1[3]*10+tab1[4];

    }

write_com(0xc0);//送LCD1602顯示,確認SS變量值
write_date(tab[ss/1000]);//送LCD1602顯示
write_date(tab[ss/100%10]);//送LCD1602顯示
write_date(tab[ss/10%10]);//送LCD1602顯示
write_date(tab[ss%10]);//送LCD1602顯

网友:
TAB[1]*1000+TAB[2]*100+TAB[3]*10+TAB[4],如果TAB[1] =0 ,整体除以1000,如果TAB[2]=0,整体除以100,依次类推就好了。或者用栈结构,后进先出,后进的乘以1000、100、10、1就好了,都可以满足需要。

网友:
typedef union two_word
{
        unsigned long Aword;
        struct
        {
                uchar byte1;
                uchar byte2;
                uchar byte3;
                uchar byte4;
        }byte;
};
union two_word data OUT_counts1;

OUT_counts1.byte.byte1 = OUT_COUNTS[3];
OUT_counts1.byte.byte2 = OUT_COUNTS[2];
OUT_counts1.byte.byte3 = OUT_COUNTS[1];
OUT_counts1.byte.byte4 = OUT_COUNTS[0];
A_DIS_DATA = OUT_counts1.A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