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透传下使用udp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往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设计好延时,每个包发送的大小为1024字节,但是发到一定的时间,发现会有一段时间的假死状态,就是发不出去包,模块对at命令也没响应了。
我用的是sim900b,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求大家解释啊!

网友A:
透传模式 ,还是AT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的模块特征:慢,你一激动,他就死机,重启。

但我用的不是华为的模块啊?!是sim900b啊?!

网友B:
呵呵,这个问题在SIMCOM的这个系列GPRS模块不是第一次碰到了,这应该是串口假死情况。很多做车载使用了SIMCOM的GPRS模块都说到这个问题,他们一般是重新启动模块来解决。
用TCP也有类似问题吗?
对于一款GPRS模块来说,持续发送数据能力是一个衡量硬件性能的重要指标,你当初开始选择模块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问题在SIMCOM的这个系列GPRS模块不是第一次碰到了,这应该是串口假死情况。很多做车载使用了SIMC ...

最近换西门子的mc52i了!tcp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透传模式 ,还是AT模式?

AT模式会有。透传模式在设定好延时发送数据包的时候也会有中间大概7~8个包的丢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换西门子的mc52i了!tcp也有同样的问题!

哪你试试深圳市合方圆的GU900D吧,绝对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你试试深圳市合方圆的GU900D吧,绝对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西门子应该靠得住吧 !有机会我会尝试一下你们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