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S 5651这款10位DA芯片芯片需要驱动吗

楼主(2012-06-14):
THS 5651这款10位DA芯片芯片需要FPGA驱动吗,除了控制CLK信号外,还要在写芯片驱动吗?如果需要,请写过的亲们,给个参考代码呗?
新手学习,不懂甚多,忘高人不吝赐教,小妹非常感谢

楼主:
今天我们焊接完THS 5651芯片后,发现DA并没有正常工作,但是FPGA输出的10路信号的任意一路信号都可以产生方波(我们拿方波测试的),而FPGA的10路输出信号接到THS5651芯片后,测得运放的输出没有信号。。。。。不知所以然了,下面的是我们使用的电路图

楼主:
这个是我用的电路图

网友A(2012-08-20):
我的有信号出来  但是出来的信号不对  我用的vhdl编的锯齿波,压出来的很不像三角波。你现在调出来了吗?我的就一个片子,你下面的17引脚我接的是0.01uf。你编程da的时钟有没有分频啊?还是和fpga的频率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有信号出来  但是出来的信号不对  我用的vhdl编的锯齿波,压出来的很不像三角波。你现在调出来了吗?我 ...

我们后来跳出来了,出来的波形出现振零效应了,后来在测试时估计片子电源不稳定,发热了,后来就不好使了,输出引脚的电压达到3.5V以上了,等于是DA不工作了,后来我们该用电阻网络了,根据我们的题目要求,我们在后级又加了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