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安捷伦信号发生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2-06-14):
如题!
请教各位大侠,我在控制安捷伦1441A信号发生器时,有了这样的疑问:
在它的例子程序里面有ViPrintf(funcgen,"SOURce:APPLy:SIN 5000, 2, 2.5\n");接口控制信号发生器输出5KHz,峰峰值5V的正弦波。但是我自己在 编程时需要将这幅值和频率这两个参数变成变量,但是不知如何操作,它的programming manual也只有这样的例子而已,所以,请教大家,看谁做过,给点意见,多谢!!!!!

网友A:
思路如下:
【定义字符串变量X,Y,Z】
X = "5000"    【给变量赋需要的值】
Y = "2.5"       【给变量赋需要的值】
Z = "SOURce:APPLy:SIN " + X + “, 2, ” + Y + “\n”  【合并字符串】
ViPrintf(funcgen,"SOURce:APPLy:SIN 5000, 2, 2.5\n") 【输出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如下:
【定义字符串变量X,Y,Z】
X = "5000"    【给变量赋需要的值】

编译时提示:cannot add two pointers
也就是说,Z = "SOURce:APPLy:SIN " + X + “, 2, ” + Y + “\n” ,不能这么+,还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
LZ啊,我只是说明思路,不能照搬啊.
如果楼主使用C编译器的话要用 strcat 函数合并字符串,具体怎么用多网上搜索下就知道了.
楼主如果C不熟的话建议用labview来玩这个吧,上手快,网上参考的也多.

楼主:
多谢!strcat 这个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