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12.0 发布 , 含和谐文件

楼主(2012-06-14):
linux 平台的就不贴了!!!!!!!!!!!!!!

[windows 主文件, 需要下载]
http://download.altera.com/softw ... quartus_windows.exe

[cyclone 和 max 的器件库, 一般需要下载]
http://download.altera.com/softw ... _legacy_windows.exe

[NIOSII 开发环境, 可选下载]
http://download.altera.com/softw ... y_nios2_windows.exe

[hardcopy器件库, 可选下载]
http://download.altera.com/softw ... i_to_iv_windows.exe

[arria 器件库, 可选下载]
http://download.altera.com/softw ... s_arria_windows.exe

[stratix 器件库, 可选下载]
http://download.altera.com/softw ... ratix_v_windows.exe

[modelsim, 可选下载]
http://download.altera.com/softw ... lsim_ae_windows.exe

[dsp builder, 可选下载]
http://download.altera.com/softw ... builder_windows.exe

和谐文件:

网友:
不知道稳定性好不好???

网友:
谢谢了,用过的朋友说下体会!

网友:
好快,又新版本!!!

网友A:
这效率也太高了,听说12提高了编译速度

网友B:
不知中文注释支持的好不好!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
一次比一次大………………

网友:
硬盘伤不起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效率也太高了,听说12提高了编译速度

不管哪个新版本出来 官方宣传的feature里面都有编译速度提高了35%。。。的说法,可实际中没特别感觉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好大啊

网友:
太大呀,哎,硬盘伤不起哦

网友C:
大....没空间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没空间下了...

把片片删掉一些

网友:
这个版本支持MAX300系列的吗?

网友:
试试看好不好用!!!

网友:
更新太快了吧,刚下载了11,又来12了。

网友:
linux 平太也顺手贴上呗

网友:
这么迅速,11.0还没有敢涉足呢!12就出来了,就是就是,每次编译老慢了!

网友:
有没有mac版的?

网友:
modelsim, 可选下载]
http://download.altera.com/softw ... lsim_ae_windows.exe

这个需要和谐文件吗?我装了。好像打不开。

网友:
真快,我还在用11.1.。。

网友:
更新的也太快了点,不知道这里有什么新东西

网友:
还是没有dps builder的和谐文件吧?

网友:
altera出的真快啊,还是用的quartus9.0的,是不是已经out了。

网友D:
我的打开总是报错

网友:
IP核破解完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打开总是报错

modesim 没破解吧

网友:
LZ   我是把软件装在D盘的  安装和谐文件里的方法装了 但是好像不起作用啊
有如下错误
Warning (292000): FLEXlm software error: Invalid parameter. Feature:       quartus_developer Context:       0021851cd7db005056c00001005056c00008 License path:  D:\altera\12.0\quartus\bin\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42,298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www.acresso.com".
我的NIC 是这样的  0021851cd7db , 005056c00001 , 005056c00008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更新真够快的~

网友:
再等等看

网友:
这个多大啊?多了什么功能啊?

网友:
这个必须顶,忘了那个modelsim要不要和谐了,有没有和谐文件啊

网友:
先收藏,备用!目前用8.0

网友:
速度提升只是针对s5系列的

网友:
收藏,暂时先用11

网友:
我装上后,使用SignalTapII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软件问题。

网友:
谢谢,收了,正在下载

网友:
mark,太犀利了

网友(2012-07-14):
引用 楼主:

楼主能不能上传配套modelsim的和谐文件呀!!!

网友:
以前读书用的就是这个软件了,一转眼就出12了···········

网友E:
怎么下载的主文件只有11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下载的主文件只有11k?

别用迅雷

网友:
请教楼上用什么下载?还有河蟹文件是什么解压密码,谢了

网友:
网络版和和谐版差别大吗?

网友:
正在下载,应该能不错,看了verilog很久了!一点一点学习吧!明年有个起色!

网友:
额,又有新版本了。哎,伤不起

网友:
不知道这一版有BUG多不。

网友:
我的也是放D区上的,也是没法和谐啊,有谁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和谐

网友:
9.1的路过!~

网友:
Modelsim 10 好用不???楼主

网友:
用Xilinx器件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中文注释支持的好不好!

同问,12中文注释支持的怎么样啊?

网友:
我想问一下和谐文件有两个,用哪个?还是都用?

网友:
64位的效果和速度怎么样。

网友(2012-08-16):
这个兼容以前的版本吗,我下了个11.0的就不兼容9.0和7.2的版本

网友:
贴一下linux吧,虚拟机里面跑windows感觉很慢!

网友(2012-10-13):
这个必须做个标记

网友:
10.1版本
(1) SignalTap II 不能用,截取讯号 50% 都是假的讯号.
(2) 中文仍然无法输入.

11.1 版本
(1) SAVE 档案时,中文注解变乱码
(2) 异常非常耗电脑记忆,导致关机缓慢

网友:
modesim 可以用 SE的破解。 但是IP怎么办啊?有没有大侠有IP破解和DSP的破解?

网友:
还在用9.10版,帮顶。

网友:
顶起来,尝尝鲜!

网友:
非常感谢大侠!!

Quartus II可以用了,可是Modelsim好像没法用,打不开。。大侠指点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黑金的帖子  顶啊

网友:
持观望态度,不知稳定性如何

网友:
马克,手机网,回家下载。

网友:
反正9.0有个bug:在SPOC生成IP时,生产的selectchip_n死活就是高,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换了10.0,重新做就OK!!!!!

网友(2012-11-15):
我用8.0版本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前几天刚刚发布12.1版,试了下,XP下用Quartus_12.0SP2_x86破解器.exe可以和谐。

网友:
更新的也太快了,还没熟悉就换新的了

网友:
不要升級太快!!!!!!!!!!!!!!!!!!!!!
因為你可能沒發現,其實Quartus 已經少很多東西了

网友F:
我用了下12.0 感觉很好。 但是就是自带编辑器里面 自动加括号()[] 很不适应。 不知道哪里可以关闭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下12.0 感觉很好。 但是就是自带编辑器里面 自动加括号()[] 很不适应。 不知道哪里可以关闭这个 ...

很讨厌,总会给你自动加

网友:
12都出了?好快

网友:
下载来使用,不知好用不好用,新版 来得快啊

网友:
和谐器有毒啊,不能下载

网友(2012-12-24):
LZ,破解包解压密码是多少啊?

网友:
QuartusII 12.0 发布 , 含和谐文件,储备留着,准备学学飞fpga

网友:
好啊,都跟不上了啊

网友G:
WIN7  32BIT的要用X86来和谐,X64和谐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7  32BIT的要用X86来和谐,X64和谐不能用啊。

当然的啊

网友:
WIN7测试OK

网友(2013-03-01):
不知道win7下稳定吗?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再用

网友(2013-04-14):
刚好要学FPGA,收藏了,谢谢!

网友:
选择文本后键盘输入死机的bug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H:
发现好多人在找MODELSIM的和谐文件,我上传到这里

网友:
先标记一下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发现好多人在找MODELSIM的和谐文件,我上传到这里

这个和谐文件我试了一下,没法和谐10.0d。。。在仿真时会提示没有license,然后我的10.0d还是用不成。。。
怎么办,求帮助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和谐文件我试了一下,没法和谐10.0d。。。在仿真时会提示没有license,然后我的10.0d还是用不成。。 ...

按照使用说明6,重新和谐一次,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按照使用说明6,重新和谐一次,没问题的。

我是按照前几个步骤做的。。怪不得
不过现在好了,我在网上又找了一个和谐文件,成功了

网友:
版本越高功能越强大。

网友:
这破玩意越来越大了,电脑都受不了啦!

网友J(2013-06-23):
请问下小马哥,NOIS 9.0 是不是不能在WIN 7下面使用啊,我使用三天了,那个兼容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知道12.0 能不能在WIN 7下跑NOIS II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下小马哥,NOIS 9.0 是不是不能在WIN 7下面使用啊,我使用三天了,那个兼容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不 ...

12或者 13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12或者 13没问题

好的,谢谢小马哥

网友K:
64位的WIN7能装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64位的WIN7能装么?

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

下载下来用用看,感谢楼主分享啊

网友:
还停留在9.1...

网友:
楼主威武,雪中送炭啊

网友:
个人觉得12的编译速度还是提升了不少,库越来越大的问题呢,可以安装自己常用的库就行了,需要的时候再装其他库,9.0的有自带的波形仿真,也可以用第三方仿真工具,后面11、12的版本都只能用第三方的了,刚学altera FPGA的其实用9.0的就够了

网友(2013-07-24):
先打标记收藏

网友:
安装成功,不过不能显示中文了,速度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改进!

网友:
太好了,多谢

网友(2014-05-13):
解压缩要密码呀

网友:
感谢,好东东。

网友(2014-09-26):
这类软件够用就好

网友(2015-01-07):
这么快了,我还在用9.0,先收藏者

楼主:
现在都 14.1 了。。。呵呵

网友:
原来是12年的帖子,14.1都出来了- -。。

网友(2015-03-12):
MARK下 刚入门F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