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组装台电脑,主板、光驱和电源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12-06-15):
准备组装台电脑,CPU内存好说,不知道主板、光驱、电源什么牌子的好呢?特别是主板,别用了不长时间就坏了。

网友:
那有不坏的主板?不差钱就intel原装或者IWILL之类吧

网友A:
电脑配件这东西,你每说一个品牌,基本上都会被人用口水淹死。还是不说了。
看人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配件这东西,你每说一个品牌,基本上都会被人用口水淹死。还是不说了。
看人品吧。 ...

大家都是搞电子的,RP很重要,不过还是买技嘉 华硕 微星等又大又老的牌子靠谱。

光驱别买,如果实在要用,家里备一个usb光驱就行啦,一年用不到三次,还得挂上面耗电,伤不起啊。

电源,其实大于250块钱的电源都不错,又安静,又稳定。

网友:
现在主板质量都还可以,RP很差才会遇到不好的主板
不差钱就买名牌,想省钱就买二线的,现在很多主板都保3年的
3年后就算坏了也多半可以换主板了

网友:
技嘉的不错,返修率相对低些,看RP

网友:
技嘉。
一个光驱才多少钱,建议买,还要买刻录的,别说一年用不了多少次。哪怕只有一次你要备着。
千万别用昂达就行。

网友:
光驱还是选先锋的吧 主板不要是太差的都可以,电源买好点

网友:
别人找我配电脑,首先就一句话,准备的预算是多少,一切看钱说话,预算只有300,让我配游戏电脑,你说主板能是一线品牌的么?

网友:
现在还需要光驱?,主板,华硕

网友:
光驱真的不用买了。
用买光驱的钱买个U盘做成启动盘,就可以重装系统了。
U盘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主板我喜欢技嘉的,故障少,怪异的问题也少

网友B:
主板推荐昂达

网友:
主板推存技嘉的,光驱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现在的硬盘够大,装系统的话可以用u盘装系统,如果实在要看的话我推荐你去买个蓝光的光驱吧

网友:
关键是预算多少?一台好电脑不是由1.2个好配件组成的

网友:
第一次配电脑到现在 ,一直用个技嘉。读书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配电脑,只有我的用的最好,时间也最长。anda不是爆电容就是七七八八的问题。

网友C:
楼主千万小心,电源假货最多,最好单独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千万小心,电源假货最多,最好单独买

大湿说的是,所以我宁愿用二手的台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板推荐昂达

你的推荐有特色,买过昂达当年的N61GT,看着测评,1.6G的AMD2500+超到2.4G。买了结果是测试版的bios。直到更新了3次还是几次才到正式版。还告知CPU温度先生因为硬件原因显示不正常。也不知道这块板子怎么拿出来卖的。1年刚出头就出现Spuer io的一个0欧姆断了点不亮,后来发现是为了兼容别的super io还是怎么的,附近密密麻麻都是0欧姆电阻。

网友:
更正一下是N61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推荐有特色,买过昂达当年的N61GT,看着测评,1.6G的AMD2500+超到2.4G。买了结果是测试版的bios。直 ...

话说你说的那型号我06年用到现在,一直挺好,是真滴

网友:
昂达就算了吧,华硕就不要入黃屎板,要黑板,少银就入技嘉的吧,省心.光驱还是要个吧,不多钱,方便呀 不二之选:先锋.

网友:
主板-- 的选映泰、或技嘉吧,其他家的主板就不说了被坑怕了。
CPU-- -还是选INTEL的虽然贵了点,但是值,
内存-- 就选一般的金士顿的
硬盘-- 希捷的缓存要64M的,
电源    买好点的,要是你眼睛贼瞄电源里面的高频变压器,和别的零件;
显示器  随便找个质保好点就行了,便宜的。

以上是个人看法

网友:
根据预算来配,然后看是侧重性能还是可靠性。要性能的话就Intel CPU + 通路厂主板,要可靠性的就Intel低端CPU/AMD + 一线厂主板,预算宽松的就不说了,那个贵选哪个。

网友:
先锋光驱也要小心
翻新货很多。

网友:
主板:英特尔,技嘉,华硕 都很好!用电脑十几年了 ,没出现过坏主板的,,,

网友E:
推荐楼主直接买个笔记本吧,现在还买个台式机,比较OUT了

网友:
做开发的做好有个串口和并口

网友:
好像现在好多新主板都没有串口,甚至有连并口也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荐楼主直接买个笔记本吧,现在还买个台式机,比较OUT了

还是台式机用的爽

网友:
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很完美的东西也有人说差,我刚配了台,还没有收到货呢?分享一下:
CPU:Intel/英特尔酷睿I3 2120 3.3GHZ 1155针中文原盒
主板:Asus/华硕P8H61-M LX PLUS华硕H61主板 1155针主板(有并口和串口的)
内存:KingSton/金士顿 4GB/1333 DDR3 4G单根 /KST4G/1333/金士顿内存
电源:ANTEC 安钛克 VP450P 额定450W 性价比静音电源
硬盘:西部数据 WD500G 台式硬盘WD5000AAKX 7200转 16M 蓝盘
键盘:双飞燕套装 KK-5200键鼠套装 免双击鼠标+防水键盘
大概是2000元,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配的也不一样,同时也要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