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怎么输出NMEA0183语句的一种?多长时间由TXD发送一次?

楼主(2012-06-15):
我买了一个GPS模块,型号是REB-3571,目前模块在运输途中。

看了一下资料,NMEA0183标准语句有7种:

1、 $GPGGA --- GPS定位信息,2、 $GPGSA --- 当前卫星信息,3、 $GPGSV --- 可见卫星信息,4、 $GPRMC --- 推荐定位信息

5、 $GPVTG --- 地面速度信息,6、 $GPGLL --- 定位地理信息,7、 $GPZDA --- GPS时间信息,

想请教几个问题:

1.GPS是怎么输出数据的?是每秒,还是依照波特率发送完毕继续发?

2.上面7种语句,是可以选择性发送的,还是通过串口一次发送完成?选择性发送,那又是怎么选择的。

下面是模块样子:

网友A:
一般一秒发一次。
要关闭一些输出是可以的,给他发特定的指令。如果是SIRF芯片可以用SIRF DEMO软件很方便的设置,但重新上电会还原。

网友B:
这个型号不知道,我用过的都有配置方法,包括波特率、输出哪些信息等
找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一秒发一次。
要关闭一些输出是可以的,给他发特定的指令。如果是SIRF芯片可以用SIRF DEMO软件很方便的 ...

谢谢大胡子叔叔!我这个模块在资料上还没有看到杂个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一秒发一次。
要关闭一些输出是可以的,给他发特定的指令。如果是SIRF芯片可以用SIRF DEMO软件很方便的 ...

刷固件,可以修改波特率和输出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我给个软体你,你自己用SIRF DEMO软件,就可以刷的了,不会产生通电还原的,是一秒一次的!
但我不 ...

朋友,你好!能否发一个软体嘛,我需要这几条语句

$GPGGA,000600.076,0000.0000,N,00000.0000,E,0,00,,0.0,M,0.0,M,,0000*44
$GPGLL,0000.0000,N,00000.0000,E,000600.076,V,N*46
$GPGSA,A,1,,,,,,,,,,,,,,,*1E
$GPGSV,1,1,00*79
$GPRMC,000600.076,V,0000.0000,N,00000.0000,E,,,150209,,,N*7E
$GPVTG,,T,,M,,N,,K,N*2C

就是:$GPGGA,$GPGLL,$GPGSA,$GPGSV,$GPRMC,$GPVTG,

这几条语句,1秒钟发一次,波特率9600,带PPS输出。

我买的这个模块,居然4800时,PPS脉冲高电平是900ms,低电平是200ms,不晓得啥原因。

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的,我给个软体你,你自己用SIRF DEMO软件,就可以刷的了,不会产生通电还原的,是一秒一次的!
但我不 ...

你好:朋友!能否给我一个韩国i-3000GPS(瑟夫2)中国时区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不知道,我用过的都有配置方法,包括波特率、输出哪些信息等
找说明书吧 ...

朋友,你一般用的啥型号的GPS模块呢?

楼主:
8楼网友传的GPS软体可以用的,在这里对他表示非常感谢!

网友D:
楼主的这个gps我也有个,卖家不是有送资料的吗,波特率可以刷掉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gps我也有个,卖家不是有送资料的吗,波特率可以刷掉的呀

卖家的资料跟我想要的不一致,我希望要么只有$GPRMC语句,要么下面6条语句输出,不要重复语句,

$GPGGA,$GPGLL,$GPGSA,$GPGSV,$GPRMC,$GPVTG,

资料里$GPGSV语句输出有时有3组数据,我是用来做GPS时钟同步的,有些太浪费串口的时间了

朋友,你知道PPS输出是不是跟GPS秒脉冲同步呢?

网友E:
GPS模块输出NMEA语句的频度并不一定是1赫兹,这个也是可设的,在高动态(如高速运动平台)情况下可能会要求每秒输出5次甚至10次才能满足要求,普通模块大多是每秒输出1次;波特率是数据传输速度,与输出频度无关,当然高频度输出时必须要有高的波特率,这个好理解。
NMEA语句输出是可以选择的,有专门的选择语句,可以全部输出、选择性输出,甚至可以全部关闭,非常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模块输出NMEA语句的频度并不一定是1赫兹,这个也是可设的,在高动态(如高速运动平台)情况下可能会要求 ...

朋友,我要选择性地输出语句,就不能实现哪,改这个软体一般怎么去实现,

我买这个模块,问了很多人,都不会的、

还有给的软体,带PPS的居然高电平900ms,  低电平200ms,那这个PPS输出周期就不是1s了,不知道为啥居然和说明书不一致。

我用的模块是REB-3571.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的资料跟我想要的不一致,我希望要么只有$GPRMC语句,要么下面6条语句输出,不要重复语句,

$GPGGA ...

小弟道行太浅,实在无法帮助到你,等暑假回去好好研究一番,再来探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我要选择性地输出语句,就不能实现哪,改这个软体一般怎么去实现,

我买这个模块,问了很多人,都 ...

浏览了一下这个模块的用户手册,内容确实很简单,你可上网找下芯片组的资料,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