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节锂电池和8.4V适配器电源切换怎么设计?

楼主(2012-06-15):
请问双节锂电池和8.4V适配器电源切换怎么设计?锂电池是笔记本那种的,2节大概有8.4V这样。怎样设计可以自动切换锂电池和适配器供电。

网友:
没说清楚条件。
方案一、普通的直流电源插座一般都有切换功能,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方案二:继电器线圈接适配器,如果适配器有电,继电器吸合,使用适配器供电,适配器无电,继电器不吸合,电池通过常闭端子通过。

网友:
把8.4V电源换成9V的,电池盒电源都接二极管,自动适应,简单方便便宜

网友:
继电器是比较简单的了。

网友:
应该电流也不大,就用肖特基二极管,切换无延迟 ,现在正用SB260这个管子

楼主:
是用在手持设备上的,继电器觉得有点大,
用二极管消耗有点大。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MP3的电源切换电路,网上很多地方可以下载的到

网友:
LZ搜索下论坛,至少有2 3个帖子说这个转换电路的,好好看看即可!

网友(2014-03-31):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参考一下MP3的电源切换电路,网上很多地方可以下载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