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6 使用经验分享

楼主(2012-06-15):
我也是刚开始用,但试验了好几个设置,对入门有帮助。这里以GCC编译C语言编译一个8位的AVR为例。AVR Studio 6已经集成了AVR Toolchain,是最新版本 3.4.0,不需要再安装WinAVR,也不需要再安装AVR Toolchain。编译一个AVR时,需要做以下几件事,以AT90CAN128为例:

假设在新建项目时已经选择好了芯片AT90CAN128和工具,例如:JTEGMKII

1、在项目里添加文件:
一般只需要添加C源程序文件,头文件不需要。其它文件例如说明之类的可视情况添加,这样的话可以快捷地打开查看。
方法:
右键点击项目名称,我这里是“controller_CANbootloader”,选择“添加”--“现有项”

然后找到要添加的C文件。注意按添加按钮时要按右边的小三角形选择“添加为链接”。否则将会把文件拷贝到项目目录下。

2、设置头文件路径
右键点击项目名称,我这里是“controller_CANbootloader”,选择“属性”
点带绿色加号的按钮,然后去找到存放头文件的路径。

3、设置晶振频率
在“属性”里:我这里是16M

4、添加自定义库,如果有的话
在“属性”里:我这里有3个,原来的m不管它,保留。

5、定位代码地址,bootloader是必须的,其它程序也可能需要
在“属性”里:

6、设置需要的生成文件
在“属性”里:
生成的文件在DEBUG文件夹下。

7、设置优化率

网友A: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鸟JB玩意,不支持广大苦逼电工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鸟JB玩意,不支持广大苦逼电工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了 ...

本末倒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鸟JB玩意,不支持广大苦逼电工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了 ...

是很坑人,用原来仿真器还得装两个版本,干脆用usbasp之类的小东西,直接烧写了。

网友B:
LZ我也正在用AVR Studio 6开发AT90CAN128,遇到不少问题。晶振频率一定要设置吗?
我QQ120454226,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我也正在用AVR Studio 6开发AT90CAN128,遇到不少问题。晶振频率一定要设置吗?
我QQ120454226,请指教{: ...

如果不设置,将自动设置为10M。

网友B:
感谢LZ指点,我用的仿真器是JTEGMKII,在线单步调试时发现很多变量值不正常(莫名其妙的回到初始化的值),有的子函数不能进入,弄了很久了没找出原因,请问该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LZ指点,我用的仿真器是JTEGMKII,在线单步调试时发现很多变量值不正常(莫名其妙的回到初始化的值), ...

是设置了断点吗?
回到初始化的值可能是复位了。

楼主:
再加一条:
如果一个变量仅仅被赋值,但未在程序中做其它使用,则将提示警告信息“set but not used”。

网友(2012-08-02):
请问楼主,AVR Studio 怎么设置中文界面,还有怎么设置编译生成HEX文件?

网友C:
color=DarkGreen]对啊     AVR Studio6不能汉化吧?我照网上的说法不能汉化,你的是怎么汉化的???求解!!!

网友:
哎呀, AVR怎么折腾人呢,    楼主的还没有回答大家呢, 你的咋是中文界面呢 ?

网友D:
哥们,你的软件是怎么汉化的啊,教我下  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的软件是怎么汉化的啊,教我下  嘿嘿···

你装个中文版VS2010就OK了

网友:
我也刚在学习这个软件,我是用ATmega128的,不知还需要设置其他东西不?

楼主(2012-09-07):
不存在“汉化”问题。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类似VC6的做法。
在菜单上选“Tools”->"Options"->"Enviroment"->"International Settings",在右边的"Languagr"里选择“中文”,或者“Same as Microsoft Windows”,重启动程序就可以了。
我是用ATmega128应该是一样的设置。

网友E: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鸟JB玩意,不支持广大苦逼电工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了”

请教下,这样是否就是要买原装的编程器了?我正准备买网站的呢,谁可以解释下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存在“汉化”问题。设置一下就可以了,类似VC6的做法。
在菜单上选“Tools”->"Options"->"Enviroment"-> ...

这软件感觉不错 不过你说的好像不可以显示中文啊 还是要装中文版的V2010才可以显示中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软件感觉不错 不过你说的好像不可以显示中文啊 还是要装中文版的V2010才可以显示中文嘛 ...

这个有可能的,我确实装过VS2010。
但是我认为完全没必要用中文,你不至于用中文写代码吧?VS2010用中文是为了做中文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鸟JB玩意,不支持广大苦逼电工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了”

请教下,这样是否就是 ...

仿真器和编程器是两回事。只要有HEX文件就可以编程(烧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可能的,我确实装过VS2010。
但是我认为完全没必要用中文,你不至于用中文写代码吧?VS2010用中文 ...

您好 问下,AS6软件下编译ATMEGA128,好像HEX文件大小受限制,不能超过64KB啊
超过后,好像能编译通过 但是运行部正常
还有,我定义数组放到FLASH中,但是用const prog_uchar Ptr[] = {...}; 编译就不行,提示错误
但我改为const uchar Ptr[] PROGMEM = {...};,就可以编译通过了
这个应该是等效的吧 奇怪为什么就不行了
请问,您知道这两个问题得原因和解决方法吗?

楼主:
yklstudent :
你这2个问题跟中文菜单没关系。也跟AS6没关系,属于编译问题,实际是AVR ToolChain的使用问题,AVR ToolChain和WinAVR实际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yklstudent :
你这2个问题跟中文菜单没关系。也跟AS6没关系,属于编译问题,实际是AVR ToolChain的使用问题 ...

感觉这软件用的编译器存在多多的问题啊
用的ATMEGA128A的片子 发现用iom128a.h的头文件编译
用串口接、发中断时,莫名其妙的就会让单片机复位
不知道怎么这么坑人

只能用回iom128.h的头文件编译

网友:
AVR Dragon还可用。看了下 Atmel Studio: Release 6.0,支持以下工具(后面数字是固件版本):

AVR Dragon 7.24
AVRISP mkII 1.17
AVR ONE! 6.0
JTAGICE3 2.10
JTAGICE mkII 7.25
QT600 1.10
STK500 2.10
STK600 2.25

网友(2012-12-13):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鸟JB玩意,不支持广大苦逼电工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了 ...

听到这消息,果然停止下载。

网友:
还是用蛋疼的4.19吧

网友:
,必须研究研究再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color=DarkGreen]对啊     AVR Studio6不能汉化吧?我照网上的说法不能汉化,你的是怎么汉化的???求解! ...

请问LZ,AVR studio 6不支持中文路径文件夹,搞得很麻烦!这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解决呢!

网友H(2013-02-02):
今天在办公室装了avr studio 6,好像不能打开以前用4.18写的工程呀,它认不出以前的工程。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今天在办公室装了avr studio 6,好像不能打开以前用4.18写的工程呀,它认不出以前的工程。
请教。 ...

我是重新建立一个项目,然后把C文件添加进去,把H文件路径设定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重新建立一个项目,然后把C文件添加进去,把H文件路径设定进去。

就是说,只能用studio6重建项目,用原来的源文件。这样脱节有点大。
是不是studio6会比4.1x好用很多?

网友(2013-03-06):
最大的痛苦是,jtag仿真器连不上,没想到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3-04-10):
用,不用,用,不用!天晓得!

网友(2013-05-13):
不买高价的仿真器,无法Online debug,果断卸载了,用回4.17

网友(2013-07-26):
垃圾,第二次装上卸载。卡死了

网友:
楼主在那里设置的中文菜单?

网友:
mkII速度太慢了有点受不了
AVR Studio套用了VS估计也快不了
这几个用avr做点东西,还是用的iar,配合mkII和蜗牛一样(习惯Jlink了,呵呵)

后来用printf,不过iar慢估计也就是因为太简陋了,编辑器真TMD烂还不如MDK呢

网友I(2013-09-10):
AVR studio 6有办法支持中文路径文件夹,搞得很麻烦!
还是还念4的时候,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2013-10-25):
引用 网友I:
AVR studio 6有办法支持中文路径文件夹,搞得很麻烦!
还是还念4的时候,支持中文路径 ...

同样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我也正在用AVR Studio 6开发AT90CAN128,遇到不少问题。晶振频率一定要设置吗?
我QQ120454226,请指教{: ...

你要用他自己的如delay setbaud的就必须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LZ,AVR studio 6不支持中文路径文件夹,搞得很麻烦!这个问题是否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解决呢! ...

你自己先装vs2010中文版,再装这个,出来就是中文的,不过意义不大,英文的一样用。

网友:
好,楼主好人,学习中

楼主(2014-01-25):
视频教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I1MjgzNTYw.html

网友(2014-07-09):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鸟JB玩意,不支持广大苦逼电工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了 ...

那编译出来的hex文件用以前的下载器可以吗?

网友(2014-08-13):
为什么我的中文转换不过来啊???

网友J(2014-11-22):
AVR STUTDIO 怎样设置使用 JLINK V8

楼主:
引用 网友J:
AVR STUTDIO 怎样设置使用 JLINK V8

JLINK V8是用于ARM的仿真和下载器,不能用于AVR。

网友K:
atmel的arm芯片也可以用avr studio编译器,你在下载设置里面看看,我之前用过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在AVR studio 6.0里用JLINK 开发 D20的经验

网友:
avr studio越做越大,看似整合很多资源,其实很多是鸡肋,运行又慢,用着不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atmel的arm芯片也可以用avr studio编译器,你在下载设置里面看看,我之前用过

“下载设置”指什么?你把型号贴出来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下载设置”指什么?你把型号贴出来看看

在avr studio6上我用过ATSAM4S16BA,可以通过JLINK对它进行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在avr studio6上我用过ATSAM4S16BA,可以通过JLINK对它进行编程。

谢谢你的经验!我查了avr studio6的tools目录,确实存在JLINK,可是里面的驱动好像不全。如果能用最好了,不过我没有Atmel的arm芯片。

网友:
工作用的就是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AVR以前做小车,一直用不太明白studio怎么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经验!我查了avr studio6的tools目录,确实存在JLINK,可是里面的驱动好像不全。如果能用最好了 ...

我记得直接可以用的 你再试试

网友L(2015-04-17):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用AS6.2 debugger是atmel ICE, AS不能观测变量值是个什么情况,value一直是unknown identifier...求解答啊

楼主(2015-07-11):
引用 网友L:
楼主你好,我最近在用AS6.2 debugger是atmel ICE, AS不能观测变量值是个什么情况,value一直是unknown ide ...

data是什么类型?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lz。。。

网友M(2015-11-24):
我已经安装了中文版的VS2013,再安装sd6仍然是英文界面

楼主(2015-12-26):
引用 网友M:
我已经安装了中文版的VS2013,再安装sd6仍然是英文界面

你设置一下总可以吧?没说过自动变成中文。
按图设置,然后重启。

网友:
最新的atmel studio 7.0不错啊!lz这个也可以用在7.0上,顶!

网友N:
另外7.0有办法用中文吗?我记得6.x的时候我安装了中文版的vs 2013 isolated shell就能显示中文了,但是2015 isolated shell好像找不到

网友O:
楼主,你好,请问bootloader配置怎么设置呢?.slaveroffset=0xffc0,.bootconf=0xff80,.slavernumber=0xff90,这个是什么含义,请介绍一下,还有如果不配置这里,默认烧录的地址是0吗?

楼主(2016-09-22):
引用 网友N:
另外7.0有办法用中文吗?我记得6.x的时候我安装了中文版的vs 2013 isolated shell就能显示中文了,但是2015 ...

7.0是用的 .net的内核,没有其它办法。既然要搞编程,就不要怕用英文,这个关必须过。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你好,请问bootloader配置怎么设置呢?.slaveroffset=0xffc0,.bootconf=0xff80,.slavernumber=0xff ...

这些事定义变量的绝对地址。跟bootloader基本上没关系。关于bootloader的配置,是另外一个题目。

如果不配置这里,默认烧录的地址是由编译链接自动产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0是用的 .net的内核,没有其它办法。既然要搞编程,就不要怕用英文,这个关必须过。 ...

6.0不是吗?

网友P:
在6。2中 优化设置 不启用 结果 自带delay_ms就报警告 苦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这鸟JB玩意,不支持广大苦逼电工的仿真器和编程器了 ...

哈哈,说到点子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在6。2中 优化设置 不启用 结果 自带delay_ms就报警告 苦恼啊

使用延时函数时必须优化。

网友:
学习一下。之前一直在用arduino IDE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