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不使用的引脚怎么设置成高阻态?

楼主(2012-06-15):
-g unused pin pullup  上拉
-g unused pin pulldown 下拉
-g unused pin float 悬空

怎么设置成高阻态?

xISE环境中

网友A:
float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不是吗?

按照这个说法
Unused I/O pins will be terminated with a bus-hold "keeper" circuit by default. You can change this by selecting "Float", "Pullup", or "Ground" under "Unused Pin Termination" option in the design tools.

- If you select "Float", unused I/Os will be left floating; you must terminate these pins externally.// 你必须断开这些引脚的外部连接
- If you select "Pullup", unused I/Os will be internally pulled up. You can then choose to either leave these pins floating on the board or to ground them.
- If you select "Ground", all unused I/Os will be internally grounded. You can then choose to either leave these pins floating on the board or to ground them.

float 貌似 不是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