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A3P060 引脚不够用,怎样能够扩展它的IO口

楼主(2012-06-15):
   做8路信号灯,分红灯和绿灯,有相应的数据输入判断亮什么样的灯,问题是引脚不够用,求教有没有简单的电路能够实现IO扩展?

网友A:
3-8译码器!

网友B:
FPGA还要扩端口,这不是超蛋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还要扩端口,这不是超蛋疼么?

老板让节约成本嘛,很为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译码器!

我试了下,还是占地方,换了个移位寄存器,74164,脚稍微少一点

网友C:
595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95也可以的

595引脚还是有点多啊

网友A:
你想扩几个,比如你现在总共有几个,想多扩几个,都是什么功能的,才好有的放矢呀

网友:
串行转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扩几个,比如你现在总共有几个,想多扩几个,都是什么功能的,才好有的放矢呀 ...

A3P060 总共100条腿,我用来传信令,测试信号以及送铃流的信号总共就要40条腿,还有两个编解码器的片选,数据、时钟信号,剩下来的就不多了,现在能做文章的就只有8个显示灯,我说的74164有个缺点就是如果我有两路同时工作,相互之间就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A3P060 总共100条腿,我用来传信令,测试信号以及送铃流的信号总共就要40条腿,还有两个编解码器的片选, ...

74hc595

网友:
引用 楼主:
A3P060 总共100条腿,我用来传信令,测试信号以及送铃流的信号总共就要40条腿,还有两个编解码器的片选, ...

折腾啥呀,用144腿的不就是了。

网友:
144价格翻一倍了吧!

网友:
就用 595或164吧  还有其他的 串转并的   直接找下74系列或者4000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