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program时提示Verifying Flash Failed!

楼主(2012-06-15):
win7 ultimate x64 sp1
atmel studio6
提示如下错误,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电源滤波没做好会有这样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滤波没做好会有这样情况。

LGT官方的那个小开发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LGT官方的那个小开发板...

我的就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这个情况。

我直接在电源引脚上加了一个105,还是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在电源引脚上加了一个105,还是不给力.

再加个104试试?
换外接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