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检测220V交流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06-15):
我想弄的是最简单的交流电流检测,交流线过互感器的初级,然后次级输出电流信号,通过电阻转换成电压信号,然后再经过整流、滤波最后输出0~5V电压信号给ADC,我这样做基本上能检测到电压的变化(随着电流的大小),但是这样用数码管显示有些不稳定,大概有0.06的最大波动!请教高手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程序里我在1S内已经取过80次AD转换值并且取平均值了,互感器我用的是5A——5MA)

下面是原理图:

网友:
老弟,这样的电路0.06的跳动就没必要在乎了吧,根本就到不了那么高的精度

网友A:
0.06 和满量程的比是多少?

网友B:
该纠结的是0.6X2,不是0.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纠结的是0.6X2,不是0.06

那怎么样才能提高这个精度呢?其他的什么电路能解决呢?请指教!我最终想得到的是至少电流最大的时候电流可以稳定在一个点上!还想进单片机比较这个ADC转换出来的最大值呢!请问有其他的精确点的电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6 和满量程的比是多少?

我用示波器看过这个电路的输出波形,量程可以达到十几伏(只测整流输出,不进AD)不过 两成越大,波动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6 和满量程的比是多少?

0.06和2.5

网友C:
小信号的时候 大概在 0.5A的时候二极管不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信号的时候 大概在 0.5A的时候二极管不能导通

要测得0.5A以下的电流估计是不行的了,有没有能实现0~5A都可以实现的类似这样的 整流滤波电路,精确点的?请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0.06和2.5

电流互感器对二次负载都是有要求的,你用的10k是不是偏大了

考虑加一个直流电压偏置,不用整流管直接采样、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测得0.5A以下的电流估计是不行的了,有没有能实现0~5A都可以实现的类似这样的 整流滤波电路,精确点的 ...

有源精密整流,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互感器对二次负载都是有要求的,你用的10k是不是偏大了

恩  我试过1K的电阻,可能是因为二极管的原因吧输出的电压太小,我想换成个10K的电位器 方便调节用的,这样也有影响么?

网友D:
天啊,1N4007做整流。。。

看6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啊,1N4007做整流。。。

看6楼的。。

  我再好好想想!

网友:
早年的指针式万用表,交流电压采用二极管整流,然后测量。如果直流档的精度是1%,则交流档精度只有3%- 5%。
0.06/2.5,大致只能如此了。因为采用的整流方式引进了过大的非线性。

网友:
整流方式引进了过大的非线性。

网友E:
楼主要准确的话,就使用精密整流电路,网上很多的
对于现有的电路要想改进的话,不妨将1N4007换成1N5819肖特基二极管
另外互感器的负载应根据互感器的参数来取,过大的话肯定不行
上传我使用过的一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准确的话,就使用精密整流电路,网上很多的
对于现有的电路要想改进的话,不妨将1N4007换成1N5819肖 ...

非常感谢,我试试换个5819看看效果咋样! 这个精密整流电路我在网上也找过,不过我按照原理图接好的电路效果不是很好。我现在还想试着在前段加个电感,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

网友E:
这个不是精密整流电路哦
用来测量变化趋势还是可以的
要用精密整流电路的话
直接百度”十种精密整流电路“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精密整流电路哦
用来测量变化趋势还是可以的
要用精密整流电路的话

谢谢,在找,可能是我搭电路的时候有些问题,总是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还在试。

网友:
那个220不应该是变动的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在找,可能是我搭电路的时候有些问题,总是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还在试。 ...

精密整流电路是用精密运放和二极管搭建出来的,可以消除二极管压降的影响

---用TL082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精密整流电路是用精密运放和二极管搭建出来的,可以消除二极管压降的影响

---用TL082就好 ...

谢谢,我查了下资料,这个TL082是工作电压,±18V,我想用个单电源供电的不知道行不行,用板子上的﹢5V直接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查了下资料,这个TL082是工作电压,±18V,我想用个单电源供电的不知道行不行,用板子上的﹢5V直 ...

出差回来。
单电源需要这个,但我没确认过。那ADI的IC难买,需要可找我

网友(2018-05-22):
要整流,直接互感器二次侧取样,然后再用采样率高一点AD采,直接分析波形。二极管整流有压降,并且你二次侧驱动能力不确定

网友:
直接用专用的芯片不是更方便。HLW8012,电流转脉冲输出的,测输出脉冲频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