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测重力加速度,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06-15):
用三个光电传感器测量小球重力加速度。
小铜球从测量口释放后将依次通过三个光电传感器。建立物理数学模型计算出加速度计算公式
由于要做出实物,求各位指点!!!!!!要用什么器件和大致思路?

网友A:
v1=S1/t1
v2=S2/t2

加速度=(v2-v1)/t2.
单片机系统的作用就是测量出小球通过S1段和S2段所花的时间t1,t2。
传感器1开始计时,传感器2再计时,传感器3再计时,这样就可以算出t1,t2,进而计算出v1 v2,S1  S2是常量。

网友:
注释:
t1:小球通过S1段所花费的时间
t2:小球通过S2段所花费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S1/t1
v2=S2/t2

能更具体点吗,比如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