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谁有热敏电阻103AP-2或103AT-2的温度-阻值对应表啊??

楼主(2012-06-15):
在用热敏电阻103AP-2做一个精度为0.1摄氏度的医用电子体温计,,,可是石冢电子的手册上温度-阻值对应表中是每隔5摄氏度给一个阻值,也太粗略了一点啊。。。

谁有分辨率更高的温度-阻值对应表数据啊??给发一份呗。。。谢谢啦!!!1摄氏度步进数据也可以。。。

另外,再请教三个问题:
1、如果没有网友有这种数据,就要自己标定了,,可是公司没有这种条件,,那么有没有专门做传感器标定的公司啊???大概怎么收费啊???

2、如果只找到了1摄氏度步进的温度-阻值对应表,那么,使用B-Spline算法对数据进行插值拟合的曲线来获取0.1摄氏度步进的温度-阻值对应数据是不是可行啊???

3、103AP-2和103AT-2的阻值-温度对应表是不是可以替换额啊???我看他们在25摄氏度时阻值相同,并且B值也相同,那么他们的阻值-温度对应表应该是一样的吧???

急切盼望热敏电阻方面的专家高手指教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14-07-10):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求助

网友(2016-11-14):
淘宝,然后可以找到选型表
但实际应用,还是手工校出值比较靠谱,虽然不需要单个校准。

网友:
我有103ET的表,只不过不1度分辨率的,找代理商要这个表,5度分辨率的太大。

网友:
103AP-2这个热敏电阻0.1精度,这么吊,多少钱一个

网友:
103ET的表可参考这个手册

网友:
,好老的帖子,又被翻出来了

网友:
103AT-2的表可以参考这个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