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两相步进电机驱动A4989输出电流波形不对

楼主(2012-06-15):
用的驱动是Allegro 的A4989,

           Vdd=3.3V,
           Rsense=0.22//0.22//0.22=0.07 Ohm
           Itrip(max) = VREF/(8×Rsense) =2/(8*0.07)=3.57A
   MOS   IRF3315  150V 27A   0.07 Ohm
         G极驱动电阻100欧姆
电机规格是1.8deg,3.2A R=0.82欧姆,L=2.5mH,供电电源24V/2.5A

原理图:

MS1=0,MS2=0,整步波形:1通道为电流波形,4通道为step输入波形

MS1=0,MS2=1,1/4步波形:

1.整步微步电流波形都不对,是哪些输入设置的原因?step驱动脉冲从6K改低到500Hz也没什么改善···
2.输入STEP脉冲与输出对应的频率整步微步都是4:1的关系还是根据不同微步会有变化?

各位大侠请指点迷津····

网友(2012-11-27):
关注.手头上在试A3986,细分角步距未成功.

网友:
自举电容官方是100nF,另外电源输出最大2.5A,步进电机在24V下是不能够输出3.57A的,不知楼主解决没?

网友:
看你图上的波形,脉冲频率是6K,4K,整步的话,也相当于每秒20~30转。
这个速度本身就很快了,这样的电流波形很正常。
你把脉冲频率降到400HZ以内看看吧,那样应该能看出电流的阶梯跳动

网友:
另外,你整步和1/4步的电流图是不是贴反了?上边那张图才是1/4微步吧,下边的是整步

楼主(2013-05-09):
后来调试发现是电流衰减设置的问题,另外步进频率改低就好了,不过整步,半步的电流波形不怎么样,16的时候不错,这片子网上找到其他用过的工程师反馈是有些bug的,现在原厂停产了,升级到4989

网友:
哈哈,电流衰减是步进电机的一个很致命的东西,随着速度的增加,还有另外一个反向电动势需要考虑的,上面的图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