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魏坤提几个问题。

楼主(2012-06-15):
我在2012年6月14日20:45在21IC论坛的硬件群里提了几个问题,现在一直没有回复。希望能解决我的疑问。
问题1:AD8065的输出电阻会对AD603有误差影响吗?

AD8065 的输出阻抗随频率变化,100MHZ时为10欧以上!

AD603的输入电阻也会随频率变化,频率越大电阻变小。

频率越高对信号的采集的偏差越大!
看了几个运放的RO都是随频率变大的,变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一般的措施都是将负载变大,减少误差!
不知这个问题是否对示波器有影响呢?

分析:
1..魏学长观点(我们学校的,我也是姓魏的。。。呵呵。。):运放的RO与反馈量有关,从图中可得。

当频率增大时,人为增大反馈量可以减小RO,A=1+RF/R,可以在R的两端并联电容(只对同相放大1倍以上的有用)。
2.因为G=+1为全反馈,只要用减小RO的方法。是否可以减小RO,增加一个射极跟随器(共集),用高β的高频三极管。
3.用软件校准的方法,可以人为的对采集的比例(参考芯片的电阻与频率的曲线)修正。
问题2:示波器前级的取样电阻的问题。
由于搜集了太多的示波器的资料,这个不知是不是魏学长(魏坤学长)的?
见下图:

我还没有买1%的电阻900K,90K的,不知有没有这种规格的电阻呢?从E24.E96系列的电阻中是没有的。是否是定做的阻值呢?
如何保证整体电路的精确度和温度稳定度?
这是我在这里的第一个帖子,还没有习惯这么发帖子。。。。不太习惯,上传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我不能用超链接啊。。。。。悲剧。

楼主:
如果在网页上看不方便,可以看WORD文档(貌似不支持word格式,PDF格式吧)。我只是新手。。。谢谢指点,感谢友好的批评。

网友:
影响肯定是有的
不要期望业余DIY的能够达到商业指标
商业用的加了补偿电路,不是靠一个缓冲+一个增益控制+电平平移能解决的。
示波器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一般的示波器也就5%精度

网友:
DIY的示波器在10M左右还可以接受

楼主:
这一段时间复习学校的课程,在暑假不知还有没有时间留校啊。
影响肯定是有的
不要期望业余DIY的能够达到商业指标
商业用的加了补偿电路,不是靠一个缓冲+一个增益控制+电平平移能解决的。
示波器对电压精度要求不高,一般的示波器也就5%精度

那么实际的是这么做到的呢?尽量向实用化接近吧!不是总是做完了,玩不了几天就不能用了。
尽量标准化!精确度等指标达到!

楼主:
not_at_all
那么商用的补偿电路用哪些电路形式呢?
为什么就不能DIY到商业标准呢?资金方面还是技术不够??

嘿嘿,没有权限发短消息。

网友A:
这问题考虑过,示波器对垂直通道的精度要求不高,你用于校准的示波器的垂直精度又有多高呢?在一定频率范围内这种误差在示波器上几乎不可察

网友B:
也不看看AD603的增益平坦度。阻抗的影响可以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看看AD603的增益平坦度。阻抗的影响可以忽略了

是从这几个曲线得出的吗?

参数都没有理想的啊。没有理想的元器件啊。哈哈。
在前期i阶段只有这样了。到底怎么才能更好呢?采用更高级的器件吗?
现在水平太差了!各种自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考虑过,示波器对垂直通道的精度要求不高,你用于校准的示波器的垂直精度又有多高呢?在一定频率范围内 ...

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看来只有继续学习,了解更多的示波器知识。为什么都说外国的示波器更好些,更稳定,更精确呢?
各种知识上的不足啊!也许还有很多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呢!
加油!!!

网友A:
不是说只能这样,这个只是AD603的一些特性,你也可以尝试别的芯片或者别的电路结构实现这个功能,对于模拟电路多实验少仿真,多测试,多总结,因为坐而论道容易,找到答案很难。

楼主(2012-11-10):
为长远打算,暂停了示波器。。学习其他的了。。关于示波表的问题,以后再问。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只能这样,这个只是AD603的一些特性,你也可以尝试别的芯片或者别的电路结构实现这个功能,对于模拟 ...

说的很好,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C(2012-12-16):
国内电子产品为了少成本,都只保留基本功能,多的元件一概不要。在这种情况下,对电路创新、提高性能而增加元件成本的方案都是行不通的。于是电路千篇一律,当然也就缺少了对电路的深入研究。
国外电子产品,各品牌产品电路方案不同,性能优化侧重点不同,当然就更精确、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电子产品为了少成本,都只保留基本功能,多的元件一概不要。在这种情况下,对电路创新、提高性能而增加 ...

的确啊。创新啊。。。一般都是干几年就转了,我也不确定能不能一直搞技术搞下去。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