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产生1~20nA的恒流源?

楼主(2012-06-15):
求助:怎样产生1~20nA的恒流源?

网友:
真是挑战无底线啊

网友:
坐等方案,涨涨见识

网友:
以前做过一个类似这样的项目,是给医疗仪器较准的是用ltz1000做基准源,采用精密运放转换成正负电源给adi的最好精度的dac 21位误差很低,再用精密运放将dac的输出缩小送入3运放组成的恒流源中!dac貌似是700多一片,选用的电阻是航空使用的精密箔电阻400多一个,板子材料的阻抗也要求,,,加起来差不多是2万多,可惜公司资料考不出来,没有原理图!//当时是与一技术主管一起出的方案,后来我离职了,不知道结果咋样了

网友:
我用的AO3400 MOSFET的寄生二极管漏电流最大100nA呢

网友:
漏电流不是问题,用低漏电流的JFET就好了,主要是噪声不好处理。

网友:
这个参数,目前我手上的仪器都测不准。

网友A:
有什么要用到这个级别的啊?

网友:
直接买台Keithley 6220或者2400吧,反正自己做也要一堆同样等级的仪器来调试和校准,也就是说有条件做这个的不需要问这问题,没条件的根本折腾不起。

网友B:
..........    干脆直接用个稳定一点的高压 串个大电阻的了    只要负载阻抗不要太大就OK

网友:
我也想知道,先占位学习....

网友:
这得有啥设备测啊。。。。

网友:
有可能是1-20mA吧?

网友:
13楼是这么理解客户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要用到这个级别的啊?

替代光电倍增管进行标准检测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干脆直接用个稳定一点的高压 串个大电阻的了     只要负载阻抗不要太大就OK ...

同意,
不过貌似光电倍增管的工作电压也很高

网友(2013-02-07):
这真是个功夫啊!一般无从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干脆直接用个稳定一点的高压 串个大电阻的了     只要负载阻抗不要太大就OK ...

这样可以做nA级,但是精度,噪声,还要动态调节 !不是随便来个电压除电阻就行的 ,满足这种精度的器件就不是通用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