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ki STM32移植

楼主(2012-06-15):
Contiki STM32移植

contiki简介
“Contiki 是一个小型的,开源的,极易移植的多任务操作系统。它专门设计以适用于一系列的内存较小的网络系统,包括8位单片机到微型控制器的嵌入式系统。它的名字来自于托尔·海尔达尔的康提基号。Contiki只需几K的代码和几百字节的内存就能提供多任务环境和内建TCP/IP支持。”来自维基百科。(认真读才发现维基百科的翻译有点问题)
从这段介绍中可以得知contiki操作系统的三大特点——小型、开源、极易移植。和绝大多数开源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不同,例如uCOS和FreeRTOS,contiki非常容易移植,使用事件驱动机制(protothread机制),运行时占用的内存很小。
虽然国内关于contiki的资料非常少,但是通过阅读contiki的例子和文档,还是可以很容易的完成移植工作。我主要解释了移植contiki的相关内容,关于contiki本身和contiki的使用,请关注contiki大神Jelline的博客,我也是经过他的点播才完成了contiki的移植。再次感谢Jelline的帮助。
      Jelline的博客地址:http://blog.chinaunix.net/uid-9112803-id-2978041.html
移植前的准备
      首先建立一个最简单的工程。一个最简单的任务莫过于LED闪烁了,从学习51单片机开始,到AVR,到ARM,从移植uCOS到移植contiki。LED闪烁无疑是最棒的任务。假设这个任务就是LED点亮1秒,然后让LED熄灭1秒。
      Contiki的采用事件驱动机制,那么如何才能够产生“事件“呢。
答案只有两个,第一,通过时钟定时,定时事件到就产生一个事件;第二,通过某种中断,某个中断发生,就产生某个事件例如外部中断。
那么移植contiki到底要做哪些工作呢。先来回顾一下uCOS在STM32移植,uCOS的移植也就是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在PendSV这个异常中断中,保存上下文;第二,使用systick提供系统时钟。由于contiki是非抢占的操作系统,所以移植时并不需要PendSV中保存上下文。那么剩下的时钟设置时必须的,移植contiki的移植重点就应该在systick上。
      我个人的习惯,先上全部的代码,给大家一个整体的印象。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bug-uart.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sys/process.h>
#include <sys/procinit.h>
#include <etimer.h>
#include <sys/autostart.h>
unsigned int idle_count = 0;
void led_init();
PROCESS(blink_process, "Blink");
AUTOSTART_PROCESSES(&blink_process);
PROCESS_THREAD(blink_process, ev, data)
{
  PROCESS_BEGIN();
  while(1)
{
   static structetimer et;
   etimer_set(&et, CLOCK_SECOND);
   PROCESS_WAIT_EVENT_UNTIL(etimer_expired(&et));
   //打开LED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printf("LEDON\r\n");
   etimer_set(&et, CLOCK_SECOND);
   PROCESS_WAIT_EVENT_UNTIL(etimer_expired(&et));
   //关闭LED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printf("LEDOFF\r\n");
}
  PROCESS_END();
}
int main()
{
  dbg_setup_uart();
  led_init();
  printf("Initialising\r\n");
  clock_init();
  process_init();
  process_start(&etimer_process,NULL);
  autostart_start(autostart_processes);
  //process_start(&blink_process,NULL);
  printf("Processesrunning\r\n");
  while(1) {
   do
   {
   }
   while(process_run()> 0);
   idle_count++;
}
  return 0;
}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PC6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寻找一些线索
      阅读contiki-2.5 源码中,stm32移植的相关内容分散在两个文件夹中,
第一, cpu\arm\stm32f103,这个文件夹存放的stm32移植的相关文件;
第二,platform\stm32test,这个文件夹中有一个不是那么完整的例子(主要是里面没有任务)。具体的源码如下:
#include <stm32f10x_map.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gpio.h>
#include <nvic.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debug-uart.h>
#include <sys/process.h>
#include <sys/procinit.h>
#include <etimer.h>
#include <sys/autostart.h>
#include <clock.h>
unsigned int idle_count = 0;
int
main()
{
  dbg_setup_uart();
  printf("Initialising\n");

  clock_init();
  process_init();
  process_start(&etimer_process,NULL);
  autostart_start(autostart_processes);
  printf("Processesrunning\n");
  while(1) {
   do {
   } while(process_run()> 0);
   idle_count++;
}
  return 0;
}

      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文件中包含了一些头文件。看着有点熟悉,应该是V2.0库的头文件,后面的移植工作会全部替换掉,使用V3.4的库文件。在main函数中,第一步初始化串口并通过串口发送某些信息,如果熟悉smt32的话,配置一个串口不难。接下来,初始化时钟,通过跟踪源代码,发现clock_init函数位于cpu\arm\stm32f103文件夹中的clock文件夹中。具体的函数如下
void
clock_init()
{
  NVIC_SET_SYSTICK_PRI(8);
  SysTick->LOAD= MCK/8/CLOCK_SECOND;
  SysTick->CTRL= SysTick_CTRL_ENABLE | SysTick_CTRL_TICKINT;
}

      这段代码的原理也非常的简单,初始化systick定时器。其功能是每秒发生CLOCK_SECOND次溢出更新。配置了systick也少不了systick中断了,systick的中断的源码如下: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void)SysTick->CTRL;
  SCB->ICSR = SCB_ICSR_PENDSTCLR;
  current_clock++;
  if(etimer_pending()&& etimer_next_expiration_time()<= current_clock) {
   etimer_request_poll();
   /* printf("%d,%d\n",clock_time(),etimer_next_expiration_time    ()); */
}
  if (--second_countdown== 0) {
   current_seconds++;
   second_countdown = CLOCK_SECOND;
}
}

      systick中断中不断更新了etimer,有了时钟contiki就可以顺畅的运行了。(如果想要了解contiki的更多内容,请关注Jelline的博客。)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全部的移植文件都使用的操作寄存器的方法或是使用了V2的库函数,对于我来说,还是使用V3的库函数比较舒服,在移植的过程中会慢慢修改。

开始移植
      准备的时间虽然有点长,但是是必须的。移植的过程却是非常的简单。
      先在clock源文件中添加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删除原来的
      #include <stm32f10x_map.h>
      #include <nvic.h>
systick初始化改成
void
clock_init()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CLOCK_SECOND))
{
    while(1);
}
}

systick中断改成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current_clock++;
  if(etimer_pending()&& etimer_next_expiration_time()<= current_clock) {
   etimer_request_poll();
   // printf("%d,%d\n",clock_time(),etimer_next_expiration_time     ());
}
  if (--second_countdown== 0) {
   current_seconds++;
   second_countdown = CLOCK_SECOND;
}
}

最后,把stm32f10x_it.cvoid SysTick_Handler(void){}删除。(为什么函数只能出现一次,这里出现了其他地方就不能出现了,这个其实和uCOS的移植一样的。
其实到这里就基本完成了contiki的移植。下面再来锦上添花的一步——加入串口调试部分。
      再来配置一下debug调试接口。配置串口位于debug_uart文件中,我把原代码中的DMA相关代码删了个精光,只有串口初始化和fputc函数。具体的代码如下
void
dbg_setup_uart_default()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PA9 TX1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PA10 RX1 浮动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ructure);
  //使能USART1
  USART_Cmd(USART1,ENABLE);
}
int fputc(int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int8_t)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RESET );
  return ch;
}

新建一个任务
      通过上网搜索和阅读书籍,写了以下代码。
PROCESS(blink_process, "Blink");
AUTOSTART_PROCESSES(&blink_process);
PROCESS_THREAD(blink_process, ev, data)
{
  PROCESS_BEGIN();
  while(1)
{
   static structetimer et;
   etimer_set(&et, CLOCK_SECOND);
   PROCESS_WAIT_EVENT_UNTIL(etimer_expired(&et));
   //打开LED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6);
   printf("LEDON\r\n");
   etimer_set(&et, CLOCK_SECOND);
   PROCESS_WAIT_EVENT_UNTIL(etimer_expired(&et));
   //关闭LED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6);
   printf("LEDOFF\r\n");
}
  PROCESS_END();
}

      该任务是从contiki-2.5中一个例子修改而来的。任务非常的简单,打开LED,通过串口发送提示信息,然后关闭LED,通过串口发送提示信息。具体的代码不做过多的解释,因为前言中给出了链接,博主比我分析的恰当。在这里我简单说说,contiki的任务的基本结构这样的。
PROCESS(blink_process, "Blink");
PROCESS_THREAD(blink_process, ev, data)
{
  PROCESS_BEGIN();
  while(1)
{
}
  PROCESS_END();
}

PROCESS(blink_process, "Blink");相关于函数的声明,这一行代码有一个小冒号,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函数的声明,而不是函数主体。
任务中以PROCESS_BEGIN(),而已PROCESS_END()结尾,任务的实体部分为while(1){},和绝大多数实时操作系统一样,任务的主体部分在while(1)中。PROCESS_WAIT_EVENT_UNTIL的含义是等待某个事件发生,如果该事件发生,则执行一下的代码,如果该事件没有发生,该任务就会交出CPU的使用权,让其他的任务得以执行。在这里contiki保留了任务的上下文,但是只用了一个整型字节。不像ucos,在从一个任务到另一个任务的时候,需要保存该任务的上下文,需要消耗一定的内存。

Contiki的这种调度机制称之为protothread,如果认真的阅读contiki的源码,你会发现其实就是switchcase结构。

      PROCESS_WAIT_EVENT_UNTIL(etimer_expired(&et));这句代码的意思就是查询该任务中定义的定时器是否到期了,在这里起到了不占用CPU的延时。
再来说说AUTOSTART_PROCESSES();该宏(函数)是指该任务自动启动,当然也可以调用process_start函数启动任务。在我实际的编程中,我更喜欢使用process_start函数。
AUTOSTART_PROCESSES其实也是一个宏东定义,
      #if ! CC_NO_VA_ARGS
#if AUTOSTART_ENABLE
#define AUTOSTART_PROCESSES(...)                       \
struct process * const autostart_processes[]= {__VA_ARGS__, NULL}
#else //AUTOSTART_ENABLE
#define AUTOSTART_PROCESSES(...)                       \
extern int _dummy
#endif //AUTOSTART_ENABLE
#else
#error "C compiler must support __VA_ARGS__ macro"
#endif

要想使用它的话,还需要再任何一个地方添加。
#define AUTOSTART_ENABLE 1
      最后请大家不要忘记LED相关IO口的操作。请查看前文代码。
实验结果
      先给出contikiIAR 工程目录和文件目录

再来一个头文件包含路径

$PROJ_DIR$\CMSIS
$PROJ_DIR$\StdPeriph_Driver\inc
$PROJ_DIR$\User
$PROJ_DIR$\contiki-2.5\core
$PROJ_DIR$\contiki-2.5\core\sys
$PROJ_DIR$\contiki-2.5\core\lib
$PROJ_DIR$\contiki-2.5\cpu
      其他的也不做过多说明,我想相信聪明的你找找就知道了。
如果移植顺利的话,就可以看到以下实验结果。写到这里你会发现,contiki的移植还是非常简单的。以后还需要深入的研究contiki,移植到cc2430试试!

最后附上工程源码 IAR5.5 V3.4库

IAR6.30 网友提供

网友A:
网络功能很有诱惑力,试过吗?

网友:
很诱惑,不知网络协议栈是怎么样的

网友B:
值得鼓励,不过这只是一种程序的调度结构,严格说不能叫操作系统,更谈不上内核,可以认为是早期的操作系统,但结构还是复杂,用于学习操作系统的基本原理,但不是很适合实用,楼主可以玩玩keil下51的操作系统,相对比较实用了。ucosII作为学习还是比较有好处的,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对来说是近代的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功能很有诱惑力,试过吗?

contiki 网络协议就是uIP
过几天就详细测试一下!
有经验还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得鼓励,不过这只是一种程序的调度结构,严格说不能叫操作系统,更谈不上内核,可以认为是早期的操作系统 ...

您好!
我已经认真学习了操作系统原理,uCOS不但学习过,也在实际的项目中也使用过!

在使用中我发现,uCOS移植部分有一些撕汇编代码,对汇编不熟悉的人移植有一定困难。

但是contiki却不是这样得,完全使用C语言,移植比较简单。

当然也不能拿uCOS和contiki来比较,毕竟contiki是针对内存很少的芯片,面对的是未来的物联网应用!

网友:
LZ说应用在物联网上,感觉蛮不错的,没研究过这个所谓的系统。不知道稳定性能怎么样?我们知道uCOS是大家公认的稳定性能好的系统

网友B:
操作系统和物联网没什么直接联系,ucosII只适合学习,实际做工业产品有很多问题的。如果非要说搞物联网的东西,uIP倒是比较实用,但是功能和性能也够呛。对于cortex系列的处理器来说,用contiki浪费处理器。当然倒是比较简单,适合教学,但不适合学习,入门除外。物联网也是炒作概念,类似的东西20多年前就开始炒作了,可以说有前途,也可以说是忽悠人,尤其对于国内电子行业,更是骗钱重灾区。

网友:
物联网却是炒作,当 权 猿 洗钱的名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和物联网没什么直接联系,ucosII只适合学习,实际做工业产品有很多问题的。如果非要说搞物联网的东 ...

那可否推荐一个实际应用没问题,或是比ucos问题少的系统呢?

网友:
我觉得FreeRTOS不错,已经用于实际系统中运行多年了。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

网友:
有意思,顶一个 。。。

网友:
这个支持一把

网友:
protothread本来就是纯C语言的东西,还需要移植吗?

网友C(2013-08-24):
Thanks for your efforts!!!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anks for your efforts!!!

Thanks for your reply.

I will try my best to write more blog on Contiki 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操作系统和物联网没什么直接联系,ucosII只适合学习,实际做工业产品有很多问题的。如果非要说搞物联网的东 ...

极力赞同兄台说法, 感觉物联网这玩意一直提 一直不见成果。不知这玩意是技术上难还是运营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极力赞同兄台说法, 感觉物联网这玩意一直提 一直不见成果。不知这玩意是技术上难还是运营难。  ...

曾经我也认为物联网是概念,是操作。

不过深入之后我觉得这东西有用!我个人认为现在提物联网的人少多了,说明泡沫正在破裂,然后需要工程师耐心认真的努力。

我曾经看过一份技术报告——《2012-2013年技术曲线成熟度》。有时间您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3-10-19):
引用 楼主:
曾经我也认为物联网是概念,是操作。

不过深入之后我觉得这东西有用!我个人认为现在提物联网的人少多了 ...

楼主,你好。请问contiki是否可以支持两个网卡?想在contiki中添加一个以太网口,不知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2014-02-22):
支持楼主乐于分享的精神!很棒! 物联网发展势头好,外面炒作厉害,不过深入下去越来越觉得金矿很多,适合创业。Contiki实现的6Lowpan无线组网,可以取代zigbee,应用范围广。不过楼主使用STM32+RF的方案,首先Contiki不适合STM32这样高性能的处理器,其次,该方案需要一个MCU和一个RF芯片,价格都挺贵,整体方案性价比不高,不如使用SOC方案,比如CC2530,。目前无线模块价格越来越便宜,对成本要求很高,因此该方案做产品要谨慎。

网友:
Contiki有没有最新进展

网友E:
这个主要用在物联网,个人认为6LowPan的发展比Zigbee好,Zigbee推出那么多年了都没什么大的发展
物联网和智能家居肯定是以后的发展方向,不知google的加入会不会有更快的发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要用在物联网,个人认为6LowPan的发展比Zigbee好,Zigbee推出那么多年了都没什么大的发展
物联网和智 ...

google好像没有什么动作,ARM去年倒是有工作的!

网友(2014-03-31):
6LowPan 是不是支持ipv6直接能与现在的互联网交互?前几年google 推出android@home好像就想使用这个,不过这几年未见有什么动作!

网友(2014-05-09):
正准备学习下这个操作系统!打算用到cc2530上的路过

网友F(2014-08-09):
写了一篇好文章,给了一个编译不通的源码。不过第二个源码能编译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了一篇好文章,给了一个编译不通的源码。不过第二个源码能编译通

http://blog.csdn.net/xukai871105
到这里去看看吧!

网友(2014-11-06):
这个OS应用的广泛否?

网友:
有空要好好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
最近也想研究下架构方面的东西

网友(2015-05-26):
要努力试试,要努力试试,要努力试试,要努力试试,要努力试试,要努力试试,要努力试试,

网友(2016-01-15):
编译怎么通不过呢

网友G(2016-05-18):
佩服楼主,感觉看楼主博客是一种享受哇,不知道楼主有不有做过contiki 的rime协议的移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佩服楼主,感觉看楼主博客是一种享受哇,不知道楼主有不有做过contiki 的rime协议的移植呢?

那个应该不需要移植吧,contiki里面有不少的exa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