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脱机烧写器的开源代码下载转帖

楼主(2012-06-15):
老论坛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57947-1-1.html

附件无法下载,有坛友需要的,在此下载

原来的金牌会员whimsy帐号被封,启用新账号,感觉上有点可惜

网友:
这个要mark下

网友:
联系下老大,让他给你解禁嘛,我支持你~~

网友:
新手,不太懂。顶起支持
最近也想学习下STM8的编程。正想DIY 个STlink 可是找不到固件。楼主这个真是好东西啊。我想在图上只取一路来做个小板用。没问吧。我觉得楼主整个USB usb分配器芯片做上去。就只用一个USB口了是不是好看些呢

网友:
顶顶,之前都有看过楼主的哪个帖子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之前就看到这个附件可惜下载不了.

网友:
这个是需要专门的上软来支持的下载工具!

网友A:
多谢LZ,终于可以下载了

网友:
不错,有时间也想研究一下

楼主:
呵呵,想不到还是有很多人喜欢

TO:14楼,专门的软件也是我自己编写的delph程序,写的不好,见笑

TO: 10楼,取1#部分是最好的,V1.02的固件,1#电路增加了1个蜂鸣器,增加了目标芯片3V3的切换,可以用SI2301场效应来切换
这2天测试改写ROP时,改完之后需要重新断开目标3V3再继续写flash内容才行,否则有的芯片swimrst指令会出错,暂时不清楚stlink怎么实现不断电也可改写rop的?
根据swim的协议文档,有的option配置,也需要断电重新上电的时序才可以正常的进入swim模式,所以感觉还是增加电源切换比较好

自动重新做了个手持的脱机烧写器,用的通用的手持机的外壳,带3.7V/500mAH聚合物锂电池,
增加RC522电路,用来读飞利浦的MifareOneS50卡的功能,用S50卡来管理脱机烧写数量的授权
芯片可烧写数量用尽时,要重新授权烧写数量时,只要刷卡,激活权限,就可以输入要烧写的数量了,这对于我目前工厂生产管理非常有用.
手持脱机烧写器谍照

网友:
mark,可以调试吗?

楼主:
TO,楼上,不可以调试,只是为了批量生产方便而设计的,调试的话,花85元钱买个stm8s-discovery,很好用的

网友B:
楼主的老账号为什么被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老账号为什么被封了?

因为没听莫哥的,密码过于简单,上次被封的是一大批啊

我本来也坚信: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并不担心有人恶搞,并不太在意论坛的密码,
毕竟不是银行卡的密码,说实在的,真实生活中用的银行卡的密码比这还简单

我原来的那个帖子,原帖83楼中提供的文件这个顶楼的一样,含sch,pcb,source,都没算酷帖
莫哥说多少天发多少酷帖子就能解,我是没这个信心啊,

网友C:
支持一下,貌似还有上位机的,咋不上传一下

网友:
这个不感谢都不行啊!

网友:
希望早日可以拿回金牌账号!!

网友D:
真是个好东西,原来准备弄个准备量产烧录用的。但是发现好像没ROP这个功能。
所以暂时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一下,貌似还有上位机的,咋不上传一下

兄弟,包里面有个sw的目录,里面不是有个usb-swim.exe上位机程序,难道下载到你电脑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是个好东西,原来准备弄个准备量产烧录用的。但是发现好像没ROP这个功能。
所以暂时没用。 ...

兄弟,开源也不是全部都要开吧,那些基本的读写代码都有了,自己理解下,加上ROP功能十分钟就足够
我自己做的手持脱机烧写器已经全部实现了,外观可以看上面的帖子的图片
你是代理stm8产品的? 你那有价格优势吗?
目前我公司这边某个型号的产品已经开始批量用STM8S103F3P6了,003的eeprom太少,只能在更低端产品中用了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测试STM8S103F2P的定时器TIM1的时候,当将TOP值设置为大于0xBCFF的时候,查询方式的延时程序不管用了,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芯片的问题。测试程序如下:
#include "iostm8s103.h"

#define Led  (1<<5)
#define LedOn()  PB_ODR &= ~Led
#define LedOff() PB_ODR |= Led
#define LedRev() PB_ODR ^= Led

void clkInit(void)
{
        CLK_CKDIVR = 0x00; //16MHz
}

void ledInit(void)
{
        PB_DDR |= Led;
        PB_CR1 |= Led;
        PB_CR2 &= ~Led;
        LedOn();
}

void tim1Init(void) //1Ms计数
{
        CLK_PCKENR1 |= 0x80; //开TIM1时钟
        TIM1_CR1 = 0x00; //TIM1停止计数
        TIM1_CR2 = 0x00;
        TIM1_PSCRH = 0x3E; //16000分频
        TIM1_PSCRL = 0x7F;
        TIM1_CNTRH = 0x00; //计数初始值
        TIM1_CNTRL = 0x00;
        TIM1_ARRH = 0xFF;  //计数TOP值,设置为大于0xBCFF的值后,delayMs(n)延时函数不管用 ???
        TIM1_ARRL = 0xFF;
        TIM1_IER = 0x00; //禁止中断
        TIM1_CR1 = 0x01; //TIM1开始计数
}

void uart1Init(void) //115200,N,8,1
{
        CLK_PCKENR1 |= 0x04; //开UART1时钟
        UART1_CR2 = 0x00; //禁止收发
        UART1_CR1 = 0x00; //1个起始位,8个数据位,没有校验位
        UART1_CR3 = 0x00; //1个停止位
        UART1_BRR2 = 0x0A; //16M/115200 = 8Ah
        UART1_BRR1 = 0x08;
        UART1_CR2 = 0x0C; //发送允许,接收允许
}

void uart1Send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UART1_SR & 0x40));
        UART1_DR = c;
}

void uart1SendStrLine(unsigned char *str)
{
        while(*str)
        {
                uart1SendChar(*str++);
        }
}

void uart1SendIntLine(unsigned int d)
{
        unsigned char str[6];
        str[0] = d/10000 + '0';
        str[1] = (d%10000)/1000 + '0';
        str[2] = (d%1000)/100 + '0';
        str[3] = (d%100)/10 + '0';
        str[4] = d%10 + '0';
        str[5] = 0;
        uart1SendStrLine(str);
}

void uart1SendHexLine(unsigned char h)
{
        unsigned char str[4], tmp;
        str[0] = ' ';
        tmp = h>>4;
        str[1] = tmp<10 ? tmp+'0' : tmp-10+'A';
        tmp = h&0x0F;
        str[2] = tmp<10 ? tmp+'0' : tmp-10+'A';
        uart1SendStrLine(str);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TIM1_CNTRH = 0x00;
        TIM1_CNTRL = 0x00;
        while((((unsigned int)TIM1_CNTRH << 8) + TIM1_CNTRL) < n);
}

main()
{
        _asm("sim");
        clkInit();
        ledInit();
        tim1Init();
        uart1Init();
        _asm("rim");
        uart1SendStrLine("\n初始化完成\n");
        uart1SendStrLine("整数输出测试:\n");
        uart1SendIntLine(12345);
        while (1)
        {
                delayMs(5000);
                LedRev();
                uart1SendHexLine(TIM1_CNTRH);
                uart1SendHexLine(TIM1_CNTRL);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没听莫哥的,密码过于简单,上次被封的是一大批啊

我本来也坚信:这里远比混乱的现实世界美好, 并不 ...

转贴也可以置酷的,并不一定要原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测试STM8S103F2P的定时器TIM1的时候,当将TOP值设置为大于0xBCFF的时候,查询方式的延 ...

我一般延时都直接用循环来实现,你这个要实现精确延时,我还没这么用,有时间我也测试下,看你的代码,应该是直接操作寄存器,没用官方的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延时都直接用循环来实现,你这个要实现精确延时,我还没这么用,有时间我也测试下,看你的代码,应 ...

AVR用习惯了,不习惯用STM的库操作,感觉用库比较繁琐,对时序要求比较高的应用只能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
谢谢楼主,改天山寨一个

网友:
烧写软件型号太少了,还有8K限制。

网友:
支持哪些型号,STM8S003行吗

楼主:
理论上可以的,刚才定到了几片003,稍后测试下再汇报结果

网友:
大力支持STM8,学习中!

网友:
请问这怎么下载呢

网友:
这个正需要,谢谢楼主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有时间自个调着玩。

网友:
MARK,刚学,不错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的,刚才定到了几片003,稍后测试下再汇报结果

谢谢!但上位机程序中只有2个型号。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楼主:
昨天测试了下,直接把原来用在stm8s103芯片的数据,烧写到stm8s003中,发现没什么问题,
而且还发现003带的eeprom超过128字节,测试的这片eeprom可用空间达到500字节以上
当然了,这样的超过官方认可的空间,在产品应用中还是小心为好,不推荐使用

网友:
有没有读写U盘的程序

网友:
就是EEPROM区不能和FLASH区同时下载。STM8S103应该有624byte的EEPROM空间。而楼主的上位机软件上只显示256byte,是楼主只用到256吗,我测试ROP修改后也是需要重新断电后才能用

网友E:
用了下楼主的源码~~~~发现有问题啊  发了进入序列之后 再发SWIM_SRST就会超时 而且进入序列的脉宽偏长 不知道哪里不对啊  我是直接下载源码 去掉USB部分 只留swim通讯 其他都没动
楼主上线了  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啊

楼主:
你可以尝试增加目标芯片供电控制电路,再次操作芯片时,控制目标芯片断电后200ms,重新进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尝试增加目标芯片供电控制电路,再次操作芯片时,控制目标芯片断电后200ms,重新进入  ...

我现在的接法是参考你的原理图  就是目标芯片的供电跟烧写器的供电连在一起  都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的接法是参考你的原理图  就是目标芯片的供电跟烧写器的供电连在一起  都是3.3V ...

我开源的PCB版本是V1.02,里面1号电路增加了目标芯片的供电切换电路,请你仔细看下原理图,关于怎么实现控制,我想你应该会的

网友(2012-07-16):
引用 楼主:
我开源的PCB版本是V1.02,里面1号电路增加了目标芯片的供电切换电路,请你仔细看下原理图,关于怎么实现控 ...

发现问题了 我把SWIM上拉电阻取的太大了  造成波形畸变了

网友F(2012-10-22):
都是高手呀

楼主(2013-03-29):
引用 网友F:
都是高手呀

都不是高手,只是肯动手,高手都没空弄这个的

网友(2013-07-14):
准备要用STM8了,要学习一下

网友:
标记一下备用

网友:
精神可嘉,顶起

网友G:
请教whimsyB

在STM32这边, SWIM脚可以用一个GPIO来做, 又做输出又做输入, 原理上讲是说得过去的;
但楼主的设计中, SWIM占用了三个IO口, 一个输出, 二个输入,  想不明白是什么用意啊;

SWIM我用一个IO来做, 一直不成功,
STM32给STM8发送"进入序列(SWIM entry sequence)" , MCU都没有回应;
用ST-LINK工具观测, 发送"进入序列" 后, 大约2秒后, STM8会将SWIM脚拉低一下,
但SWIM协议中说的是 会回送一个脉冲串, 128个HSI clock; ST-LINK的实际波形怎么和协议中不同啊, 又是一个不解啊???

协议第10页 内容如下:
3.
After the entry sequence, the SWIM enters in SWIM active state, and the HSI oscillator
is automatically turned ON.
4.
After this delay, the SWIM sends a synchronization frame to the host.
Synchronization frame description: A synchronization frame of 128 x HSI clock
periods with the SWIM line at 0 is sent out by the MCU device to allow fo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RC by the debug host. An advanced debug host can re-calibrate
its clock to adapt to the frequency of Internal RC.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whimsyB

在STM32这边, SWIM脚可以用一个GPIO来做, 又做输出又做输入, 原理上讲是说得过去的;

有关swim部分,我的代码是从versaloon移植的

因为这个代码,也过去很久了,印象已经模糊了,

而且我记得,第一板的硬件电路就是抄的stm8s discovery板上的stm32电路来做的,里面就没用多个IO口,

想在versaloon代码基础上改成单线的,也没成功,后面由于时间的原因,没有在进一步研究,就直接用versaloon的代码了

他这个代码,最有意思的地方,我感觉是用DMA来处理数据

网友:
好东西啊, 一定要顶

网友(2013-11-19):
我的是STM8S208S6的  为什么到给flash写入0x01 0xfe的时候提示失败呢

网友(2014-01-04):
参考参考。

网友:
EP888  某宝上卖1000多啊

网友(2014-10-21):
感谢感谢,我下载了

网友H(2016-08-08):
楼主这个硬件有没有做好在淘宝上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硬件有没有做好在淘宝上卖?

没有,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打板

网友(2016-09-22):
引用 楼主:
没有,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打板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4777&mobile=no

公司现在买的和当年的这哥们这图片几乎一样
甚至广告词都写着只需8秒。

网友I(2016-11-14):
引用 网友A:
多谢LZ,终于可以下载了

能否分享一下经验。我QQ:867051287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否分享一下经验。我QQ:867051287

呵呵,我是说LZ分享的文件可以下载

网友(2017-11-16):
引用 网友E:
用了下楼主的源码~~~~发现有问题啊  发了进入序列之后 再发SWIM_SRST就会超时 而且进入序列的脉宽偏长 不知 ...

楼主我用的是(基于STM32的STM8脱机编程器)开源那个代码~~~~发现有问题  发了进入序列之后 再发SWIM_SRST就会超时  不知道哪里不对
原理图和开源那个一样,SWIM接680欧上拉电阻
程序唯一不一样的就是SWIM设置的是推挽输出,因为设置了开漏输出拉不高
楼主上线了  能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