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壳体有见过的没?

楼主(2012-06-15):
这个图片有见过的么?急寻

网友:
应该是1U的壳子,淘宝有

搜索“1U 外壳”即可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直接画了图去加工的~

网友:
找个做加工的,很快的,而且孔位什么的都是按照你的要求来,很方便

网友:
要是成品的话我就不知道了,要是自己开孔的话那就多了,模具就是那些个交换机的样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