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系FPGA小批量采购求指导

楼主(2012-06-15):
RT
量不大的,10片~200片不等。
暂定芯片 XC6SLX4-2TQG144C
价格我是按照安富利网站报价的1/3算的,是23元/片。
不知道这个价格能不能买到,因为项目要用到3个串口,带3串口的STM32也要十几二十几块一片。
价钱差个几块钱的话我就懒的再买一块STM32开发板从头搞了。

XC6SLX4-2TQG144C 这个芯片我在淘宝问了好几家,暂时只有一家回复是145RMB/片……我被吓到了。

PS1:
驻论坛的xilinx的FAE,还有懂行的朋友能出来谈谈行情么……
主要是xilinx对spartan-6的态度,还有货源,渠道,价格等方面的行情。
PS2:
有过类似小批量逻辑器件采购的朋友,能推荐几个靠谱的卖家么。
PS3:
XC6SLX4-2TQG144C这个芯片现在是什么行情价,再加一片N25Q128A13BSE40F能把价格做到30块左右么?????
XC6SLX9-2TQG144C  55块一片是否合理。

问题比较多,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XC6SLX4-2TQG144C 据说还没出厂……= =
XC6SLX9-2TQG144C 淘宝现货55一片,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A:
LX4有可能有价无货,但LX9一定有
这两款是同一个die

网友:
LX9有点贵了,LX4应该差不多30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X4有可能有价无货,但LX9一定有
这两款是同一个die

小批量采购逻辑器件的话,有什么比较靠谱的买家或者渠道么……
先谢谢酸姐了。

刚收到安富利的消息,LX4还没出货,整个中国区都没有……= =果断只能用STM32去了

网友B:
你的量太小,还不及我们做的一个板子在开发阶段打样调试用的多。我们用的是XC3S400A,25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量太小,还不及我们做的一个板子在开发阶段打样调试用的多。我们用的是XC3S400A,25一片 ...

量小确实是个问题,我基本上都是找淘宝买的,这种小批量采购是继续网购呢,还是找当地的经销商有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