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画一个FPGA的核心板用于图象处理 想听听大家的意...

楼主(2012-06-16):
初步想法 FPGA用EP2C8Q208C8
  1: 外接4片16-bit的SDRAM组成两组32-bit的存储阵列 以实现高带宽的数据throughput
  2:预留OV7670接口(可用做通用并行输入)。
  3:预留VGA模块接口(可用做通用并行输出)。

4片SDRAM是否太多了呢?

楼主:
图象处理中矩阵运算很多 计划采用NIOS 加DMA 将参加运算的矩阵送到自己开发的矩阵运算硬件IP里运算 再由DMA送回内存,在软件层将矩阵运算IP的调用封装成API 充分利用软件和硬件的优势(有点象OpenCL的思想)选用4片的原因是想加快并行运算速度。

计算了一下使用4片SDRAM 工作在100MHz会有5.0~6.0Gbps(减去刷新 行列寻址时间)的数据吞吐量。

网友A:
XC6SLX9挂一片或两片DDR2
成本至少降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XC6SLX9挂一片或两片DDR2
成本至少降一半

DDR 的还没搞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DDR 的还没搞过。

有硬核控制器,设置下就能用,不用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硬核控制器,设置下就能用,不用自己写

好谢谢 在ALTERA 下看一看 不过cyclone II 速度可能跑不了那么快。

网友B:
看楼主的目的了,不过楼主自己提出的这个配置只能玩简单的东西,而且性价比不高。
专业搞图像处理的,比如dct,canny算子卷积,图像分割等,这个配置严重不足,而且做验证也意义不大
单纯简单视频压缩也是很勉强,在优化方面代价大,这个代价够楼主一个人开一家方案公司的。

作为硬件加速图像处理算法的学习,买个好些的板子,成本绝对低于楼主现在自己搞的
而且,一开始也不是就搞硬件平台。
作为软件算法学习,楼主还是搞opencv好了。

个人玩么,就随意啦,xilinx的软件和ip核不如altera的,而且资料少,虽说工业可靠性高于altera,但对学习来说楼主还是搞altera的好了

网友:
摄像头有点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的目的了,不过楼主自己提出的这个配置只能玩简单的东西,而且性价比不高。
专业搞图像处理的,比如d ...

谢谢 那请推荐一块板子好吗?

网友C:
关注LZ后续,好像是高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LZ后续,好像是高人

过讲 过将 我还只是学生一个

网友:
ov7670才30w,
如果想要高吞吐量  可以用sram,  应该比sdram要好多了 ,当然价格也高。

网友D:
OV7670是30W的,如果放4片SDRAM按你计算的有那么大的带宽,但是有没有那个必要呢,30W像素2片做乒乓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有32bit的 SDRAM 的,LED控制卡上都是32bit的

网友B:
入门级就用de2板子就行了,很多学校都是免费的
但动真格的,就要virtex4及以上的xilinx的高端fpga,当然建议楼主工作后由公司购买。此外,公司不差钱,可以购买一些xilinx视频的IP,特别有些公司是给国外定制动态识别或三维重建时可以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级就用de2板子就行了,很多学校都是免费的
但动真格的,就要virtex4及以上的xilinx的高端fpga,当然建 ...

de2的SDRAM只有一片  de2-115有两片正因为这点我才打算自己画板的。要知道前段时间垂涎de2-115很久只是没米买不起 学生价也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OV7670是30W的,如果放4片SDRAM按你计算的有那么大的带宽,但是有没有那个必要呢,30W像素2片做乒乓应该就 ...

其实不止是摄象头的数据 还包括VGA显示还有图象处理中间过程产生的中间数据流。这样算起来带宽大点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32bit的 SDRAM 的,LED控制卡上都是32bit的

32-bit的应该很贵的。

网友B:
楼主啊,一开始不要纠缠多个独立ram,fpga基本的东西还没有学好,先学好基础的。
一个行业不是一个小技巧就形成的,算法,fpga开发经验,楼主都不具备,与其好高骛远,不如扫好一屋。
当然,如果楼主背景够深,学校实力雄厚,可以依靠文凭来忽悠可以一玩。
否则,建议楼主淘宝先买个便宜板子,流水灯先玩熟再说,自己设计板子,也要循序渐进,最小系统搞好了再深入。切忌还没基础就开始大跃进。
此外,这么搞其实也不是很好的学习路径,最基本也最本质的是图像处理算法。这个属于理论部分,没有太多动手搞硬件的地方。
基本理论都没搞清,做出来的只能是简单图像采集,这个没什么太多技术含量,倒是有很多工作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一开始不要纠缠多个独立ram,fpga基本的东西还没有学好,先学好基础的。
一个行业不是一个小技巧就 ...

首先非常感谢前辈的指点 不过前辈所说的FPGA基础性东西我已具备图象采集的系统五一时我已竟搞出来了就是基于NIOS+SDRAM+DMA的请看我五一时发的贴
同样我也能独立完成一个小型数字系统从模块定义到Verilog语言编写到防真 到最后的硬件放真 这点请参见我三月分发的贴 基于EPM240
的DDS信号发生器。我这里也有一本讲数字图象处理的书,现在就想要一个趁手的运算平台。
不过真的很感谢前辈能在这大热天利用周六和我说这些我会结和我自身的情况认真考虑的。

网友:
现在spartan6挺便宜的,还有serdes,主要是管脚兼容,只要做好一块板子,各种容量的都能用,选484脚的可以从lx25到lx150通吃

网友B:
数字图像处理理论级别的学习至少到研究生水平,本科只能做到了解和做个图像方面的码农。
而且,数字电路部分楼主也只达到玩的级别,能照猫画虎,还不值得这会儿就骄傲。当然,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的确是动手能力到位了,但并没到天才的级别。

楼主还是多学点数学,有志于搞这个还是努力上研究生,到博士,才有可能有自己的独创,前提也是要经得住诱惑
如果直接出来工作赚钱,楼主也具有了基本工程师的素质,当然经验还差些。

基础知识包括二维信号频域分析,小波分析,opencv玩熟了才算过关。千万不要以为采出图像就离图像处理不远了,其实十万八千里,我已经用十年光阴得出这个教训,好好学好你的数学吧,我的老路就不用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2-bit的应该很贵的。

也就是几块钱而已,只不过大厂都停产了,台湾还有厂在做兼容

网友:
听大家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C6SLX9挂一片或两片DDR2
成本至少降一半

好主意!

哈哈,ddr2的型号能否给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图像处理理论级别的学习至少到研究生水平,本科只能做到了解和做个图像方面的码农。
而且,数字电路部 ...

高人哪,谢谢分享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图像处理理论级别的学习至少到研究生水平,本科只能做到了解和做个图像方面的码农。
而且,数字电路部 ...

这个我非常赞同。谢谢前辈。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081635437
这个你看看吧 是不是你想做的

网友E:
我看楼上的这个就差不多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楼上的这个就差不多可以了

差不多就是这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楼上的这个就差不多可以了

这不是坛子里的人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图像处理理论级别的学习至少到研究生水平,本科只能做到了解和做个图像方面的码农。
而且,数字电路部 ...

肺腑之言,共勉

网友:
做视频处理建议用DM642吧,里面的矩阵算法我觉得达芬奇还是很给力的,估计板子的成本会高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