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动后,给陀螺仪的震动,如何滤波~~

楼主(2012-06-16):
RT,电机转动后,由于震动的影响,陀螺仪在静态的就-200~600之间不断跳动,严重影响了姿态角的解算,望大伙指点迷津,怎么滤除掉震动所带来的误差~~~~

网友A:
低通滤波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呗。

为啥是低通啊?讲一下呗。。。。我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通滤波呗。

能稍微详细说说么?

网友:
直接機構減震,不行再作濾波吧!!
不然濾過頭了,系統響應變差就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啥是低通啊?讲一下呗。。。。我是小白。。。

低通
字面意思上讲,就是只允许低频率的信号通过
频率较高的信号会被滤除掉~

但如果截止频率较低,可能会导致系统的响应时间受到影响(比如用电容滤波,如果电容太大,会就导致充电时间过长)

本人模电BC~~~如有错误,望多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低通
字面意思上讲,就是只允许低频率的信号通过
频率较高的信号会被滤除掉~

好像明白点了,谢谢大哥!

网友D:
那很著名的卡尔曼滤波应该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很著名的卡尔曼滤波应该行吧

問題不在卡曼不卡曼。

网友(2012-10-26):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啊

网友:
震动引起陀螺仪跳动这么大,有点不正常了,楼主用的那一款陀螺仪呢?

网友(2012-12-04):
问题解决了吗?用的是模拟滤波还是数字滤波,如何滤波?

网友:
输出经阻容滤波,就是最简单的低通

网友E(2013-04-07):
H:\DCIM\Camera\震动.jpg我的昨天,测了一下,也是震动对传感器影响很大的。

我觉得,先做好机械减震,将控制板或者传感器模块放在海绵已经其他的减震的东西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我的昨天,测了一下,也是震动对传感器影响很大的。

我觉得,先做好机械减震,将控制板或者传感器模块放在 ...

图片忘记上传了,比我手摇动抖得还厉害!

网友(2014-09-20):
顺便提一下, 当你推油门时,转速由小变大,中间有一个阶段,大概是10%机械振动很厉害(此时电机的转动频率接近于飞机的固有频率引起共振),但你继续推油门这种机械振动就会变小,其实飞机悬空时振动的并不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片忘记上传了,比我手摇动抖得还厉害!

顺便提一下, 当你推油门时,转速由小变大,中间有一个阶段,大概是10%机械振动很厉害(此时电机的转动频率接近于飞机的固有频率引起共振),但你继续推油门这种机械振动就会变小,其实飞机悬空时振动的并不厉害。

网友:
减震,必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