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钢 雕刻机 开工

楼主(2012-06-16):
先做台面 用30mm厚的45#钢开T槽

网友:
那不是很重的机器了。 搬都困难。

网友:
很NB的东西,加油啊

网友A:
你用啥设备做的啊?

网友:
又要见到牛人了

网友B:
貌似很强大,学习一下,我做的也是用45#钢做的,底板用的生铁,轨道用的THK的模组,成本已经1W出头了,

网友C:
好像以前LZ也做过台钢机。

有加工能力,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很强大,学习一下,我做的也是用45#钢做的,底板用的生铁,轨道用的THK的模组,成本已经1W出头了, ...

现在什么都在涨价,做台自己认为像样的JJ 1万出头很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以前LZ也做过台钢机。

有加工能力,羡慕啊!

是的,,之前做了台小的。。。现在打算做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啥设备做的啊?

鸡生鸡呗。。。

网友D:
为什么槽内会有小坑呢

网友:
东西快加工完了,再过一周应该就可跑了

网友:
等着机机!!!

楼主:
等了好几天 丝杆导轨 终于到货。也顺手拍了几张。

网友E:
请问 台面的倒角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钢板 比铸铁加工困难  铸铁跟钢板的价值 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 台面的倒角怎么做出来的?

磨床,磨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槽内会有小坑呢

视觉错误。哪来的坑,有水而以。

网友:
额 那做出来得多重啊

网友:
机床这东西呀,还是用铸造件做才好

网友:
LZ能否共享下图纸啊!

网友:
大手笔制作。。顶起

网友:
太牛了,什么时候我才能做这样的鸡鸡啊!

网友:
祝贺下   很羡慕刚性机器

网友:
太阳刚了,羡慕啊,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jj啊

网友:
牛人牛机,羡慕!

网友:
刚看到T台就很漂亮了,楼主快呀,期待更多!

楼主:
更新来了。最近做的一些零件。

网友:
碉堡,我只能流口水了。

网友:
这机机让人流口水啊。

网友:
真是场面

网友F:
楼主共享下你的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共享下你的图纸啊

图纸是加工前用ArtCAM 画的。用完直接关闭不保存,所以帮不了你啦。

楼主:
开始局部组装。大部分零件已经做好了。  上几张图.

网友:
我只关心,楼主头像上的东西,也是自己的作品?

网友G:
磨制宽大的平面,确认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磨制宽大的平面,确认是新手.

多谢指教 。。。。其实DIY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不能什么都和工业机相比, 我只是将手上能用到的条件发挥到最好而已。
做靠山不难,要做真正合格的靠山不只是样子做出来就行的。其中原因你应该很清楚。。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其实DIY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不能什么都和工业机相比, 我只是将手上能用到的条件发挥到 ...

这个难道也有学问?靠山一般都是铣一刀,转配的时候扭力扳手加打表。刚入道,请老大多多指教啊

网友(2012-07-19):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其实DIY要考虑的东西很多,不能什么都和工业机相比, 我只是将手上能用到的条件发挥到 ...

这台机器的物理刚性应该挺大的吧!相比阿莫01机器应该大很多吧!

网友:
很壮实,加工这个得要好多大型设备,看样子楼主是搞模具的吧

网友:
什么时候开机呀,好期待

楼主(2012-09-03):
组装前再精磨一次。。

网友:
伺服的!口水啊!

楼主:
台面打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Q3MjIyNzE2/v.swf

楼主:
加工45#钢。视频中声音被放大了,实际加工声音小很多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Q3NTQ5ODQw/v.swf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Q3NTY1MDAw/v.swf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Q3NTU1Mjc2/v.swf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是否能共享下您的MACH3软件啊 ,谢谢了!

网友:
很强, 雕钢的录像速度好快哦~

请问楼主用的 "丝杆型号, 规格 "?  谢谢!

楼主:
丝杆。1605的

网友:
强啊,不过我用不上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  原先的小机淘汰了?

网友:
追到这也要顶!

网友:
这DIY不一般啊

网友(2012-11-11):
这个微雕做的真不错,这机机让人流口水啊。
能透露下你的雕刻机的三围和电机的型号吗?

网友:
个人做成这样真不错,没看到z轴结构
最下面平台感觉有点长了?z轴行程太大,加工太高的东西,估计够呛。还有工作台两边的槽有何用途,感觉有点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做了台小的。。。现在打算做大点。。

看错了,  看成

以前做小JJ,现在做大JJ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