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做串口通信时遇到麻烦了

楼主(2012-06-16):
我做串口通信时候,不向单片机发数据,也进入串口中断,LED全亮
这是我的程序
望大家帮忙解决一下,灰常感谢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flag,a;
void main()
{

        TR1=1;                        //定时器打开
        TMOD=0x20;                //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PCON=PCON&0X7F;                //SMOD=0;
        REN=1;                        //应许接受数据
        SM0=0;
        SM1=1;                        //设置工作方式1
        EA=1;                        //总中断打开
        ES=1;                        //串口中断打开
        while(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RI=0;
        P2=0X00;                 //LED全亮

}

楼主:
复位也没有用

网友A:
中断中加入if(RI)
{
RI=0;
}

网友B:
接收和发送共用一个中断,中断产生后根据中断标志位判断一下是哪个中断。

网友C:
接收到数据时,标志位好像要清0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到数据时,标志位好像要清0才行

在串口中断中,标志位RI已经清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和发送共用一个中断,中断产生后根据中断标志位判断一下是哪个中断。 ...

懂了,也就是说在串口中断里面在查询那种中断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中加入if(RI)
{
RI=0;

嗯嗯,懂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