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M240T100电源接地问题

楼主(2012-06-16):
第一次画PCB,看见EPM240T100有很好几对电源和地,都要接上么?高手莫拍砖。

网友:
最好全部都接上

楼主:
哦 ,那要是能当IO口使用的呢? 比如 VCC I/OB   ,GNDI/OB这样的端口还接么?我想当IO口使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那要是能当IO口使用的呢? 比如 VCC I/OB   ,GNDI/OB这样的端口还接么?我想当IO口使用,谢谢 ...

那是I/OB的电源吧,没听说过IO还有和电源引脚复用的

楼主:
哦 ,谢谢了 。以前做软件的 ,现在刚开始玩这个问的问题有点弱,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了

网友:
老师说,芯片的引脚是不能悬空的

网友:
必须要接上

楼主:
多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