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型三极管做开关驱动感性负载的接法?

楼主(2012-06-16):
上图是PNP型三极管做开关驱动感性负载的两种接法(当然加上续流二极管更好)。个人感觉第一种比较合理,但经常看到有些开发板采用第二种接法驱动蜂鸣器和继电器,有些不理解。
我认为对于NPN型三极管做开关,负载接在电源与集电极之间;对于PNP型三极管做开关,负载接在发射极与地之间。朋友们的看法呢?

网友A:
追求边沿 自然第一个  如果刻意放缓边沿 自然是第二个  蜂鸣器边沿缓一点听起来没那么刺耳

网友:
看楼主的元件选择,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开关状态,对于PNP三极管带负载,建议还是选择第一种,三极管的集电极接电源正极,发射极带负载,这样有利于三极管的打开。

网友:
照楼主的情况看
用npn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追求边沿 自然第一个  如果刻意放缓边沿 自然是第二个  蜂鸣器边沿缓一点听起来没那么刺耳 ...

二楼说的貌似很有道理。

网友(2013-09-01):
楼主现在确定了吗, 这2个区别大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追求边沿 自然第一个  如果刻意放缓边沿 自然是第二个  蜂鸣器边沿缓一点听起来没那么刺耳 ...

能不能说的更细一点,什么是追求边沿,这2个区别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的更细一点,什么是追求边沿,这2个区别大吗

实际上就是PNP和NPN做开关管的特性,而这些实际上是其模拟特性的表现。

对于蜂鸣器而言,机械震动基本与电流(电压)波形一致,边沿越陡峭高次谐波越多,导致人听起来刺耳,反之,听起来悦耳。

网友(2013-10-12):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