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无线通信控制方案,控制8路LED即可

楼主(2012-06-16):
大侠们提供一个方案,能控制8路LED,20米有效距离,无线。
请问用什么方案比较好?
不想买模块,才来这里问的,希望大家能帮帮忙~

网友A:
有线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线无线?

无线~~忘记说了,不好意思。

网友B:
楼主是给大家出题吗?
你通讯是用无线还是有线?
数据的及时性要求高吗? 传送的数据量很大? 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给大家出题吗?
你通讯是用无线还是有线?
数据的及时性要求高吗? 传送的数据量很大? 很小?

无线,刚忘记说了,不好意思
及时性不太高,1秒内传输完成即可。
数据量无要求,只要实现发送机按键--发送--接收机接收--响应--led亮。
并可控制8个LED的亮灭即可。

网友C:
PT2272+AT89C51,楼主要不试一下吧,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网友D:
投楼上一票,最简单的就是PT2262、2272兄弟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投楼上一票,最简单的就是PT2262、2272兄弟俩了

最简单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T2272+AT89C51,楼主要不试一下吧,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不用单片机,PT2262+PT227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T2272+AT89C51,楼主要不试一下吧,有什么心得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有心得肯定要拿出来分享的哈~~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单片机,PT2262+PT2272即可

不用单片机?如何做到?

网友A:
发射端:二极管编码电路 + PT2262 + 315M(433M)发射电路或模块
接收端:315M(433M)接收模块 + PT2272(3位数据模式) + 74HC1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端:二极管编码电路 + PT2262 + 315M(433M)发射电路或模块
接收端:315M(433M)接收模块 + PT2272( ...

我貌似有点明白了,PT2262和2272是用来解码的,本身并没有发射、接收的功能,对吗?
我其实想知道的不是解码模块,我想知道的是发射、接收模块的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端:二极管编码电路 + PT2262 + 315M(433M)发射电路或模块
接收端:315M(433M)接收模块 + PT2272( ...

有了发射、接收的原理,我可能不会用PT2262、2272来做,可能直接挂个单片机……

网友:
4432+8051即可,价钱便宜,功能比2262多,便于以后扩展功能。

网友:
2262和2272是可以配对使用,但这又涉及到 发射电路模块和接收电路模块了。

我现在也在学些怎么做发射模块,在论坛里发了请教贴,但还没有大侠回复。
接收模块有些复杂,暂时我打算先买现成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