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51单片机,at89c52在只考虑软件,能否精确延时1s没有误差

楼主(2012-06-16):
实在是想不明白,做了很多实验,用keil 软件模拟,没有发现没有误差,只能是相对比较小,我是用C语言编写的。
不过用汇编可能好一些,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精确延时。
哪位高人有好的算法,请指点

公司一长着说完全可以实现。题目要求用11.0592的晶振。

网友:
不可能完全没有误差的
晶振本身还带有误差呢

就看你的精度要求了

网友:
网速卡
发重复了

网友:
没有误差的说法本身就有误差,确切地讲,应该有一个允许的误差范围。用延时要达到高精度,必须在程序中没有任何中断,否则延时的时候,执行了中断程序,你很难扣除这段时间产生的误差。不过这样的话,貌似定时器全废了,把好好的定时器废掉,确用有限的CPU资源去执行一个需要高精度的延时?实在想不通

网友:
如果可以用定时器做延时,那么使用任何一个定时器都可以,算好16位定时器的最大延时,然后在这个时间之下,查到一个是1000mS可以等分的时间,而且这个定时时间的TH和TL值里边,TL的初值正好又是0,那么每次中断不需要关闭中断,只要给TH赋值,定时时钟不会被中断延时造成计数误差,256时钟周期结束前,你完成TH的重新赋值就可以,在此之前TH不会产生进位。然后定时中断里,你用一个变量累加到正好1秒,产生一个输出,就可以了,这个精度不受任何其它内外部条件影响,直接可以做到和晶振同级的精度水平。

网友:
多多少少都会有误差,推荐你个单片机小精灵,算的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精确延时1S?
精确到什么程度???所谓的误差永远是相对存在的,只是大小的区别而已
具体看你的项目要求高低了
无源晶振需有适当值的电容配合
有源晶振相对会准确一点
也可以挂示波器实测晶振的频率后再去计算软件延时的参数
还可以根据延时的结果去反向调整延时参数
等等等等

网友:
晶振的选择
使用11.0592MHZ的晶振可以得到精确的波特率
使用12MHZ的晶振可以得到精确的延时

网友A:
即使是理想晶振,软件延时某个值也会有些许误差
void delay1s() //11.0592MHz误差 -0.00000000024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95;c>0;c--)
        for(b=26;b>0;b--)
            for(a=185;a>0;a--);
}

【 调试测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是理想晶振,软件延时某个值也会有些许误差【 调试测试 】

哇  辛苦啊  竟然能做到这样   如果用定时器  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据说让定时器一直跑着  不重新装载   更准确些

网友:
零误差不现实,用汇编只是理论上编出准确的时间,没有考虑晶振的震荡频率的精度和温度系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辛苦啊  竟然能做到这样   如果用定时器  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据说让定时器一直跑着  不重新装载   更 ...

网上很多现成的小工具,这个延时函数是用“单片机小精灵1.3”自动生成的,不过这样的大延时delay函数没多大用处(CPU空耗着很浪费)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让CPU如痴浪费确实不划算,建议用定时器

网友:
11.0592mhz的晶振不太好算吧,用12mhz的晶振比较好,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us比比较容易

网友:
用12mhz的晶振比较好

楼主:
5楼ilikemcu 说的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网友:
用定时器做延时,keil仿真,在定时器理论计算值的基础上细调,达到晶振的精度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做到过,差不多千分之一内吧。

网友B:
公司一长着说完全可以实现。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 is talking about.

网友:
用T2延时

网友:
选好晶振,软件调试(I/O口输出脉冲,用示波器检测,调节延时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辛苦啊  竟然能做到这样   如果用定时器  有什么好的算法吗  据说让定时器一直跑着  不重新装载   更 ...

http://www.amobbs.com/thread-787722-1-1.html

马老师当年讲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 is talking about.

他只知道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
用定时器方式2自动重装功能,不过我没有做过,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