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信号采集 为何用电感线圈耦合的方式

楼主(2012-06-16):
想做个高速采集卡,100M一下,不知道该搜点什么资料,算不算射频呢?。。电感耦合有什么好处,难道信号不失真么?

网友A:
严格来说,那不是电感,是射频变压器,阻抗匹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来说,那不是电感,是射频变压器,阻抗匹配用的。

感谢楼上 不知道有没有点相关资料呢?比较典型的原理图也好,数据采集模拟部分需不要进行信号完整性分析啊?

网友B:
这个显然是UNBALANCE 转BALANCE的高频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显然是UNBALANCE 转BALANCE的高频变压器

这一部分我大体知道了,就是整个采集的模拟应该怎么设计,比如器件怎么选择,布线要注意什么不知道

楼主:
搜点资料 堆到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 不知道有没有点相关资料呢?比较典型的原理图也好,数据采集模拟部分需不要进行信号 ...

用你的网络分析仪测试一下输入口的阻抗是否是50  OHM

楼主:
没有这设备啊。。信号源 + 示波器能行么  没有到成品那一步,正在想方案,是不是你是指的仿真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 不知道有没有点相关资料呢?比较典型的原理图也好,数据采集模拟部分需不要进行信号 ...

我也是搜的,凑积分。现在还没到那层次,帮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