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2-06-16):
ENC28j60是3.3V供电,那么可以用LM1117-3.3来供电吗?听说LM1117-3.3的电流有点小。还有网上看到有人说直接将ENC28j60接入5V电源,有的人说ENC28j60串一个电阻后再接入5V电源,这些说法准确吗?

网友:
ENC28J60可以用LM1117-3.3来供电,我实际使用的电流大约160mA,电流很稳定,ENC28J60的耗电比较大,因此使用时芯片有点热.
LM1117-3.3的价格已经很便宜了,而ENC28J60的价格说起来一点儿也不便宜,直接用5V供电恐怕不行,用5V串电阻也许行,但需要这样做吗?

楼主:
好的,那我就用LM1117-3.3V,希望能一直运行三年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