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rland c++ 整数转成ascii对应的字符,如何操作

楼主(2012-06-16):
如题,想要的结果如下:
  例如 unsigned char a='M';
          上位机接收是接收到的16进制0x4d,如何将这个转化为'M'?

上位机用的是borland c++ 6.0.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再补充一下:

  假如我要在一个编辑框中显示 M,由于我接收到的是0x4d,如何赋值给编辑框?   Form1->Edit1->Text = ?

网友:
定义成char类型,直接用

网友:
不用转化,本来就是. C 语言的char存储的就是字符的ascii码.

楼主:
再转回字母,显示在编辑框中如何操作?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A:
BCB6 会根据数据类型自动处理

如果用
unsigned char a= 0x4d;
Form1->Edit1->Text = a;
会得到 77

如果用
char a= 0x4d;
Form1->Edit1->Text = a;
会得到 M

不过你自己得知道 Text 实际上是St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B6 会根据数据类型自动处理

如果用

强哥,用你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