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51单片机的IO输出,到“干结点”该如何接入?

楼主(2012-06-16):
对方提到 “干结点”的概念( 百度了才知道还有湿结点)

我的板子是单片机的IO输出,本来以为就是输出高,低电平给对方就可以。
后来对方提到,他们的系统都是“干结点接入”

百度了半天也还在糊涂。

请问大侠,单片机的IO输出,怎么转换成可以接入干结点的???

百度上说“干结点”的两个结点是无极性的,开关一般都是干结点。
那么我的IO管脚,一会输出低电平,一会变成高阻状态,是不是就是干结点了???

多谢。

楼主:
期望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
没遇到过,建议LZ 和对方多沟通

楼主:
看到网上有人说“继电器”的输出是干结点。
难道一定要我的IO输出驱动继电器,再连接到对方么?

我现在的理解,干结点,就是“两个点之间,一短路,就相当于给了对方设备一个触发信号”

那么,我的单片机的地连接到对方的一个点,另外一个IO连接到另一个点。
我平常把IO设置为高阻,相当于这两个点之间是断开。
到我的单片机程序要输出触发信号时,IO输出低电平,相当于和地联通。
那么对方是不是就相当于接收到一个“短路”信号,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是提供了干结点的接入方式???

网友:
继电器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网上有人说“继电器”的输出是干结点。  难道一定要我的IO输出驱动继电器,再连接到对方么?

干接点就是你作为一个开关,控制外部电路的通断。
例如,220V交流电驱动一个灯泡,你认为你单片机的IO口可以直接控制吗?

楼主:
请教大侠指点阿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
干节点就是继电器的触点

网友A:
6楼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楼仅供参考。

哭了

6楼没了。
是不是有什么敏感字,被阿莫把6楼给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哭了

6楼没了。

不是,手机发的,只能用手机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手机发的,只能用手机看。

晕 。还有这种事情。
用手机发的只能手机看。

但是我现在可以看到你这一条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晕 。还有这种事情。
用手机发的只能手机看。

发现你看不到,就切换至电脑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你看不到,就切换至电脑版了。

多谢多谢。
不过麻烦您把6楼的文字回答重新发一遍。
我手机装了个apk ,结果还找不到amobbs

楼主:
手机上用 opera 看到了6楼。。。

楼主:
那么请教,我的理解, 单片机IO给出的应该只是一个触发信号。
而不是说单片机IO要驱动其他大功率设备。

那么我的设想:
"
那么,我的单片机的地连接到对方的一个点,另外一个IO连接到另一个点。
我平常把IO设置为高阻,相当于这两个点之间是断开。
到我的单片机程序要输出触发信号时,IO输出低电平,相当于和地联通。
那么对方是不是就相当于接收到一个“短路”信号,
"
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触发信号了。
是否可行呢?

最简单的说,如果我拿一根导线,把对方这个干结点两端连接起来。
不也相当于给对方一个触发信号了。
但是也不用提供功率来驱动对方设备阿

网友:
google粘贴过来的 仅供参考

干接点的定义:

无源开关;具有闭合和断开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没有极性,可以互换;

常见的干接点信号有:

1、各种开关如:限位开关、行程开关、脚踏开关、旋转开关、温度开关、液位开关等;

2、各种按键;

3、各种传感器的输出,如:环境动力监控中的传感器:水浸传感器、火灾报警传感器、玻璃破碎、振动、烟雾和凝结传感器;

4、继电器、干簧管的输出;

有干接点就有湿接点,是对于开关量而言的。

湿接点的定义是:

有源开关;具有有电和无电的2种状态;2个接点之间有极性,不能反接;

常见的湿接点信号有:

1、如果把以上的干接点信号,接上电源,再跟电源的另外一极,作为输出,就是湿接点信号;工业控制上,常用的湿接点的电压范围是DC0~30V,比较标准的是DC24V;AC110~220V的输出也可以是湿接点,尽管这样做比较少;

2、把TTL电平输出作为湿接点,也未尝不可;一般情况下,TTL电平需要带缓冲输出的,例如:7407、245、244等,与VCC等构成回路;244、245也可以跟gnd构成回路;才能驱动远方的光耦。

3、NPN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4、达林顿管的集电极输出和VCC;

5、红外反射传感器和对射传感器的输出;

在工业控制领域中,采用干接点要远远多于湿接点,这是因为干接点没有极性带来的优点:

1、随便接入,降低工程成本和工程人员要求,提高工程速度

2、处理干接点开关量数量多

3、连接干接点的导线即使长期短路既不会损坏本地的控制设备,也不会损坏远方的设备

4、接入容易,接口容易统一

干接点和湿接点的调理方法:

采用光耦的光电隔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教,我的理解, 单片机IO给出的应该只是一个触发信号。
而不是说单片机IO要驱动其他大功率设备。

耐压,电流方向,多路间的隔离。

网友B:
看来知道这个概念的人不多,

估计这概念没多大意义,对于实际应用还是泛了些。

你让对方说细一点吧,既然是两个系统之间的接口,少不了详细的说明的。

直接和对方交流,岂不比到处问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知道这个概念的人不多,

估计这概念没多大意义,对于实际应用还是泛了些。

对方是集成商,
所以他们每次对外,都是这样要求的。

然后他的其他 “电气” 设备都是按照 “干节点”给他实现的。
他买来,都是把节点链接就OK。

这次,我们是用单片机作模块后,提供给他作控制。
他也要求“干结点”
双方都不讲不清楚

但我们是乙方,只好我们出来询问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dengxm2009 大侠 你画的上图应该是 MCU输出给 干结点的示意图吧。

如果MCU输出低电平,那么干结点那里不导通。
如果MCU输出高电平,那么干结点那里是导通。
是这样么??

如果这样,普通单片机的IO(配置成双向口)输出高电平,是否可以驱动三极管工作?

是否有基于单片机低电平输出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

有没有什么芯片是从IO到干结点的转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芯片是从IO到干结点的转换?

模拟电子开关CD4066
干簧管
继电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电子开关CD4066
干簧管
继电器

又回到继电器了。。。
呵呵
多谢。

网友:
9楼说的对,意思就是不带电的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