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stm32可以直接驱动5v步进电机吗

楼主(2012-06-16):
1.我的电机是5线4相 只把电源线接到5v 4跟脉冲的线直接用stm32 io输出的3.3可以驱动吗
2.步进电机只震动不转是什么原因呢
求高手解答

网友:
没这么玩过,不过lz可以试试,你的stm32会死的很难看当然也有可能实现,前提你的电机功耗要很小,

网友:
不会这样做,除非你打算毁掉一个STM32.

楼主:
谢谢ls两位高手的解答
io3.3v不转
试了下io上拉5v stm32升温很快 就没继续试了
最后还是用了ul2003才驱动起来

网友(2013-03-26):
步进电机只震动不转好像和延时有关

网友(2014-08-18):
IO口不能直接驱动么?必须加一个ul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