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CSR蓝牙BC6XXX的IO控制问题

楼主(2012-06-17):
各位前辈,最近做一个项目要用蓝牙芯片根据接收到的数据控制一个继电器的开合,现在有一个困惑是蓝牙芯片能根据接收到的数据控制它IO的高低电平吗?因为貌似蓝牙芯片内部不能烧程序,只能配置PS key,它的那些个可编程IO怎么用呢?拜谢!

楼主:
求人不如求己,花时间自己总算弄清楚了,BlueCore6内部不含蓝牙的协议层,它的IO要通过其它主机上的软件来控制,内部当然也不能写用户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人不如求己,花时间自己总算弄清楚了,BlueCore6内部不含蓝牙的协议层,它的IO要通过其它主机上的软件来 ...

兄弟,我想问你是用手机控制蓝牙模块?那模块自己做啊?。怎么控制呢?

网友:
为什么要用6XXX?淘宝那种带FLASH的才30块左右的蓝牙BC4的模块就可以自己开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