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外网访问开发板???

楼主(2012-06-17):
开发板上已经装了BOA,局域网可以访问开发板上的web页面;
外网的域名也已经有了,但是没有购买空间,IP地址与空间没有关系吧,主要是使用这个IP地址吧??
如何在外网访问开发板???

指点一下

网友A:
哦你是adsl,那顶级域名基本没用,ip每次拨号都会变
最好的办法是使用路由器,然后用花生壳隐射,这样就可以访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你是adsl,那顶级域名基本没用,ip每次拨号都会变
最好的办法是使用路由器,然后用花生壳隐射,这样就可 ...

具体,怎么操作?
我的路由器里面设置页面是端口转发,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DDNS+路由器端口映射

网友B:
楼主你的开发板安装BOA后就是一个web空间,不用再买空间了。
还有楼主的网络不知是否有公网IP,目前使用猫ADSL上网的会有一个公网IP,但是每次拨号都会改变,所以有楼上网友讲花生壳。其实花生壳的功能就是当你IP发生改变时花生壳主动上报服务器,将你申请的花生壳域名指向新I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开发板安装BOA后就是一个web空间,不用再买空间了。
还有楼主的网络不知是否有公网IP,目前使用猫A ...

有公网IP,电信的,
外网域名,IP都有,不知道如何操作
我的路由器页面,不知道该怎么填,

网友:
如果使用路由器,需要做端口映射。

不管哪种,除非你有固定IP,都要用DDNS。或者在路由器上做,或者在内网的客户机(设备)上做,把IP上报给服务器。花生壳之类的软件就是做这个的。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DDNS服务器都有HTTP方式的IP更新功能,所以俺建议你在设备(开发板)上做DDNS客户端服务,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国外的DDNS···俺推荐你用 http://www.dynddns.us/,俺一直在用。。

楼主:
搞好了,花生壳,但是好像我自己能访问,其他人好像不能啊

网友:
更新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是半个小时。

楼主:
哦。原来如此

网友:
我感觉楼主你现在做的和我将要做的很相同。
有这样的网站负责将域名绑定到ip上的,只是不好意思,很久没用忘了那个地址了。

网友C:
4楼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你的开发板可以访问了,有了域名,那么你还需要一个公网的IP地址,在你购买域名的服务商那里有管理页面,把域名的IP地址修改为你的IP,或转向到你的动态域名~

网友:
花生能否介绍一下如何使用http方式更新吗?谢谢!

网友:
不是可以用花生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4楼已经告诉你怎么做了,你的开发板可以访问了,有了域名,那么你还需要一个公网的IP地址,在你购买域名的 ...

正确的做法,就这个,但是我还没有搞定,貌似路由器的端口转发功能没起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确的做法,就这个,但是我还没有搞定,貌似路由器的端口转发功能没起作用 ...

你用的是80端口?也许是80端口被路由器自己占用了,换个别的端口试试

网友:
想起来了,是https://www.dnspod.cn/ 楼主你在那里就可以绑定自己的ip和域名。或者搜索免费dns找找其他的也可以,有很多这样的网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80端口?也许是80端口被路由器自己占用了,换个别的端口试试

这个还真不知道,有时间,改成其他的试试

网友:
要不这样,你设置个DMZ主机,地址指向你的开发板,把路由器的远程管理关闭了。

网友:
马渴  日后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