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市场上家用的温湿度计都是采用的什么芯片,好便宜

楼主(2012-06-17):
如题,突然想买个温湿度计,在淘宝上查了下价,很多都20块钱左右。我了解的SHT11在淘宝上一查都要50块钱一片,这相差也太大了。

网友:
DHT11吧 精度不好

楼主:
看了几家淘宝原装芯片,都要50块,这成本也太高了点。其实家用我觉得精度要求倒不是很高。

网友:
二手SHT10  我卖你20

网友A:
温度用的二极管,湿度用的是一块陶瓷板,上面印着回形的碳膜线路

楼主:
楼上很专业啦,长见识了

网友:
SHT11的精度不错,价格也高。
20块钱的很多多是热敏电阻+湿敏电阻/电容,用AD或RC的方式测量,精度一般。

网友:
二极管测温离散性太大,需要逐个标定,这个成本一下子就上来了,还是用热敏电阻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用的二极管,湿度用的是一块陶瓷板,上面印着回形的碳膜线路

没错,市场上卖的多数都是这样

网友:
SHT10 用于检测环境温度 精度应该够了吧

网友(2012-07-19):
赛格里头挺多的那种Victor“胜利”的温湿度表,不晓得里面用的啥传感器

网友:
我觉得贵了

网友:
我拆过,就是一个玻璃管封装的二极管做温度传感,一个上面回形线路的片状元件做湿度传感,带液晶显示才20多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用的二极管,湿度用的是一块陶瓷板,上面印着回形的碳膜线路

我也拆开看过,不过温度是用的热敏电阻,一个小黑豆。

网友(2018-09-11):
用的是湿敏电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