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49可以驱动ILI9320的TFT吗?~

楼主(2012-06-17):
驱动写了好几天了,今天程序算是写完了,调试时白屏,149可以驱动吗?

网友:
肯定可以驱动,改一下程序吧

网友(2012-08-07):
可以的,百度里有程序。

网友:
可以。可能是你的程序不对。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是模拟时序都是一样的~
除非你像stm32那样是挂载总线上,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这边有可以用的,不过刚才试了下。。貌似也是白屏,不知是什么原因。
不过以前可以用。听老师说过,有时候用杜邦线连并行的数据,线太长了,会导致高速的数据受干扰而出错。
你先检查下连线,然后看看时序,最后看看9320的寄存器设置初始化。

网友:
那个显示元件的对比度粗调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如果是模拟时序都是一样的~
除非你像stm32那样是挂载总线上,其他都是一样的。
我这边有可以用的, ...

lz用的是149,无论如何也搞不出高速数据来,普通20cm左右的杜邦线,肯定没问题,还是看看初始化是不是搞对了吧。

网友:
可以的啊,我用普通51都能驱动的,白屏应该是时序不对吧

网友(2012-09-12):
msp430有成功驱动TFT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