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神贴不解释。。】有关信号完整性问题的有趣想法

楼主(2012-06-17):
前言

工作中遇到这样一件事情,某个新产品在静电测试时遇到问题,FPGA总被复位;经过查找,这个产品主要的情况是:6层PCB,FPGA绝大多数走线在内层,且没有跨分割之类的不符合规则的布线;没有屏蔽外壳,地线(PE)在PCB板和结构中绕了个圈。结论是,做静电测试时,静电放电电流经过了较长地线路径,产生了较大的辐射,干扰了FPGA。但有这个结论还不够,怎么才能定量的确定多长的地线,怎么走的地线在静电测试时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呢?

我找到的解决方案是使用电磁场仿真软件。大名鼎鼎的Ansoft就有这样的解决方案套装。简单介绍一下:

Maxwell:基于标量场(例如电势)计算的电磁场仿真软件,适合用来计算电机磁场、电容、特征阻抗等。

HFSS:基于S参数(解释看这里)计算的电磁场仿真软件,适合用来计算与电磁波相关的问题。

SIWave:用于计算信号PCB信号完整性和电源完整性。

与PSpice、Multisim之类的仿真软件不同,上述这些仿真软件是有限元分析软件。

再提下两个软件:ADS和Hyperlynx。安捷伦的ADS(ADS = Advanced Design System,不是开发ARM的ADS),ADS虽然也能分析电磁波,但是它的分析方法是基于预设模型的,无法解决任意结构的电磁问题。举个例子,假设你自己做了个很奇怪的连接器,你想知道这个连接器到底能传输多高频率的信号,ADS是没办法仿真的。Hyperlynx是一个专门用于分析PCB上走线的信号完整性的软件,同样,它也是基于预设模型的。

在学习Ansoft软件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可以解决很多我之前很想知道,但什么书都说不明白问题。我决定开始写一些关于信号完整性基础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将是对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的分析。先从信号完整性的本质开始吧。

我是一只鱼(不靠谱工程师) 于2012年2月

这年头,当电子工程师的都知道信号完整性这个词,都知道高频数字电路的PCB设计需要一些技巧。但是信号完整性的本质是什么呢?我用HFSS做了例子。

下图是一个多层PCB上的传输线,为了方便理解,我把它弄成笔直的。图中土黄色的是铜皮,绿色的是FR4,也就是PCB的基板。这是个“微带线”,也就是PCB上相邻层有地平面的表层走线:

在上图中,下方是一个抽象的信号源端口,上方是一个抽象的负载端口。这个微带线模型有150mm长,但只有2mm宽,这是因为信号传播时的,微带线周围的电磁场主要分布在这2mm的区域中,所以没有必要建立更宽的模型。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调整了长度和宽度的显示比例。

首先,理想情况下,信号在导线上是怎么传输的呢?看下面这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xMzk5Mzg0.html

这个视频描述的现象持续4.5ns,下方是信号源,上方是负载,蓝色的碎片是传输线附近的电场强度分布情况。可见,理想情况下,信号像潮水一样从信号源涌向负载,不再返回。可以注意到,信号虽然以光速的数量级传播,但是还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从信号源,传递到负载。

那么,实际电路中,如果完全没有确保信号完整性的措施,信号是在导线上是怎么传输的呢?看下面这个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xNDEwMzQw.html

这个视频描述的现象持续8ns。可见,在实际电路中,传播到负载端的电场强度被弹了回来,然后又被信号源弹了出去,然后又弹回来,如此往复。下文中,我们会对这个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

先提前告诉大家,信号完整性问题本质上,是由于第一个视频中看到的传输延迟,和第二个视频中看到的反射造成的。

为了解释信号完整性的本质,我们先来看这样两个信号完整性的基本公式,为了方便,我用Matlab的语法来写,相信大家能看懂:

v = c / sqrt(ε) (1)

Γ = (Z1 - Z0) / (Z1 + Z0) (2)

式1是介质中电磁波传播速度的计算式,v是介质中的电磁波传播速度,c是真空光速,ε是介质的介电常数。真空的介电常数为1,空气比真空大一点点,其他材料的介电常数都大于1。也就是说,不管电磁波或者导线里的电信号在什么东西里传播,速度都要比光速慢。

式2是信号在传输时遇到不同的介质,例如,从芯片管脚到PCB走线时的反射系数计算公式,以此为例,Z1是PCB的阻抗,Z0是芯片管脚的阻抗(稍后解释阻抗这个概念,先理解为对变化信号的电阻吧)。这个公式指出,一旦传输介质的阻抗不同,信号就会出现反射;这个现象和高中物理学的,光线在空气和玻璃的界面发生反射很像吧。

假设我们要在PCB上的一条走线上传输信号,虽然电路原理认为信号以光速传播,但是在介质(PCB基板、绿油等材料)的环绕下,速度会慢一些;一般在PCB的走线上,会降到光速的二分之一。如今的电路速度越来越快,假设一个很短的脉冲在PCB上传输时,很可能负载还没有接收到信号,信号源已经发送完了。

一般情况下,PCB的走线的阻抗和信号源芯片、负载芯片管脚的阻抗都不一样,这样信号到达负载芯片的时候,又被反射向信号源,反射回来的信号会叠加在原来的信号上,让信号出现失真;对大多数芯片来说来说,负载芯片管脚的反射,会让信号的幅度变为原来的2倍或更多(不要想到直流信号去了,我们一直在讲变化的信号)。如果只是变成原来的2倍我们也就忍了,但是负载芯片反射回信号源芯片的信号到达信号源芯片的管脚上,又会发生二次反射,再反射向负载芯片,叠加在原来的信号上;假设传输的信号是一个很短的脉冲,在二次反射到来前的这段时间里,负载芯片管脚上的电压一般已经稳定了,而再次到来的二次反射信号会让负载芯片管脚的电压再次发生变化——这就造成了传输波形的严重失真。下面这张图简述了这个过程。不过本文所用信号第一次反射到达信号源时,信号源输出已恢复为零,所以下图忽略了反射与信号源的叠加。

好了,你已经对信号传输过程中造成的变化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现在解释下PCB的阻抗是怎么回事。电路原理认为信号在导体中传输是不会遇到阻碍的,但实际情况是,PCB上的走线是有“分布参数”的,也就是,走线虽然没有绕圈,也会存在电感;走线虽然与地平面的相对面积很小,也会存在电容。电容和电感的交流阻抗公式:ZC = 1 / jωC,ZL = jωL,可以看出,虽然PCB走线的分布参数很小,但当信号的频率ω足够大时,ZC和ZL就会发挥作用。

我们可以将传输线微元化,将每一段微元建立起这样的RLCG模型:

则可推导出微元的阻抗为Z0 = sqrt((R + jwL) / (G + jwC))(推导过程看这里)。对于一般的PCB,由于R很小,G很大,微元的阻抗可以简化为Z0 = sqrt(L / C),这就是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定义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特征阻抗是用于交流信号的;另外,公式中的RLCG,都与传输线自身的结构有关。

如果有点晕了,就只需要记住,对于高频信号,PCB的走线不再是良好的导体。

回到v = c / sqrt(ε)和Γ = (Z1 - Z0) / (Z1 + Z0)这两个公式,假设信号源阻抗为20欧、PCB走线特征阻抗为40欧、负载阻抗为1000欧,我们再来看看信号的传输过程,看下面这张图,这是对上面的微带线模型仿真的结果:

图中,红色的是信号源波形,蓝色的是负载端波形,绿色的是信号源反射波形。可见,信号源波形刚进入微带线就发生了反射,反射系数为Γ = (40 - 20) / (40 + 20) = 0.33,图中反射波形的幅值恰好就是信号源波形的0.33倍左右,这个反射波形同时叠加在信号源上,输出到微带线上,也就是说,传输信号峰值实际为1.33V。当微带线上的信号到达负载端时,再次发生反射,反射系数为Γ = (1000 - 40) / (1000 + 40) = 0.92,这个反射的波形同时叠加在传输波形上,输入负载端,也就是说,负载端接收到得信号峰值实际为1.33 * (1 + 0.92)= 2.55(V),图中负载端信号的幅值恰好就是2.5V左右。

刚才我说过了,如果负载端信号幅值变大我们也就忍了,问题是还有传输延迟,和传输延迟造成的二次反射叠加。

红色波形的最大值与蓝色波形的最大值之间相差大约1ns,用v = c / sqrt(ε)验算下,v = 3.0e8 / sqrt(4.2) = 1.46e8(m/s),这段微带线的长度为150mm,所以传输延迟t = s / v = 0.15 / 1.46e8 = 1.03e-9(s),也就是1.03ns,这和仿真结果是吻合的。我们再来看从负载端反射回去的波形,经过1.03ns,在3.56ns左右,从负载反射回的波形到达信号源,同时又被信号源反射回了负载(这一次反射系数是负的,请自行计算),又经过1.03ns,在4.6ns左右,又反射到了负载端,出现一个负向波形,然后又被反射……像踢皮球吧?本来一个漂漂亮亮的红色波形,被踢成了蓝色波形那个丑样。

现在,我再说一次,造成信号完整性问题的本质是传输延迟和信号反射,应该很好理解了吧?

那么,有没有还我漂漂拳呢?很显然有两个思路:消除传输延迟和消除信号反射。消除传输延迟,那就是超光速,以现在的人类科技是做不到了,不是LHC发现所谓的“快子”被证明是错误的吗?看来只有消除信号反射了,从Γ = (Z1 - Z0) / (Z1 + Z0)这个式子看,只要Z1 = Z0,Γ不就是零了吗?这就是所谓的阻抗匹配。很多的书上说了很多的阻抗匹配的方法,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给出一个阻抗匹配的仿真结果:

图中,红色的是信号源波形,蓝色的是负载端波形,绿色的是信号源反射波形。可见,阻抗匹配时,波形反射几为0,信号波形除了那该有的1.03ns传输延迟,没有失真。

一般的信号完整性书说的也就是这些理论知识,但书里描述的这种传输延迟和反射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回忆下本文开始的那两个视频吧,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就到这里。

网友:
这些一直感觉很高深啊,有空看看

网友:
的确有趣...喜闻乐见的信号完整性研究...

网友:
解释得很好,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视频好酷。

网友:
通俗易懂,要是老师上课的时候也能这么讲就好了!

网友(2012-07-18):
海飞丝不是一般的难学啊。。还是搞搞ADS算了~~~~~~

网友:
是的 普及贴

网友:
确实写的好 但信号完整性 也考虑 电磁干扰 等吧?

网友:
PCB阻抗和芯片管脚阻抗怎么进行匹配?希望给出具体书目进行参考。

网友:
太深奥了。。。

网友:
谢谢前辈的指导!

网友:
高深莫测

网友:
喜闻乐见的信号完整性。。。。。。
总觉得高速系统的设计都好复杂

网友(2012-08-20):
讲解的不错,通俗易懂,学习了。

网友(2013-04-05):
电机设计中的磁场分析需要用到这个软件的。稍好一点的电机厂会花十万rmb买正版。开关电源也能仿。我手头就有一份

网友(2013-05-09):
mark 为后续做准备

网友:
静电、射频传导都是让人头疼的问题。Lz文章讲得形象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形象清晰明了!!

网友:
学习了下,虽然matlab的公式看不懂。。。

网友(2013-07-09):
楼主辛苦了 描述的挺好的

网友:
看了下,SI的基本概念,写的不错

网友:
直观易理解,反正LZ把关键部分都提出来了,顺便来个完美的结尾,把阻抗匹配也提一下要点吧

网友(2013-08-11):
楼主要是能够发电路设计  电路分析 到电路仿真一系列教程(关于高频的)就好了

网友:
太经典了,mark

网友:
找了半天 ,终于翻到这个贴子了

网友:
很感谢LZ的讲解,今天正想看看信号完整性的书了。我觉得那个动画也挺形象的,我原来还一直以为反射就一次了,都不知道会震荡了。呵呵。要是能再讲讲高速数字电路的阻抗匹配那就更好了。顶个。

网友:
让人生不如死的信号完整性。

网友(2013-09-11):
传说这些很难。我还没涉及到。

网友:
这个还没玩吧?

还没没解释 怎么才能定量的确定多长的地线,怎么走的地线在静电测试时不会对电路产生影响呢?

网友:
看不太懂,看到麦克斯韦我就决定先 滚滚轮了.

网友(2013-11-07):
"我们再来看从负载端反射回去的波形,经过1.03ns,在3.56ns左右,从负载反射回的波形到达信号源"为什么是3.56ns左右啊,不应该是1.03+1.03=2.06ns,反射信号从负载回到信号源吗?

网友:
不错,通俗易懂

网友:
好贴:
不过貌似文中 的 “虽然电路原理认为信号以光速传播” 这句话有问题,
应该是 虽然电路原理认为信号以无限快的速度传播
PS:一般的工程理论各种公式定理 都是假设无限快传播的 ,比如各种力的传播

网友:
强贴留名!!!

不明觉厉。。。。。

网友(2014-06-18):
mark!等学习完信号完整性分析再来看此文!

网友(2015-06-01):
非常棒!!!!!!很感谢 ,很容易让人理解,然后就是让我深入去理解了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
有水准的东西,有机会仔细拜读

网友:
真专业,,值得细读。。。。

网友:
记得以前在听老师讲阻抗匹配时总会跑出一个恶魔叫我们睡觉 ...

网友:
不容易懂!

网友(2015-08-28):
说的非常好!

网友(2015-12-18):
真心学到东西了,感谢楼主

网友A:
谁说信号延迟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走线尽量短,传输延迟小于信号上升沿的1/4就不存在传输线,不存在阻抗的概念,就不存在信号反射和阻抗匹配的问题了,因为信号根本来不及反射和叠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说信号延迟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走线尽量短,传输延迟小于信号上升沿的1/4就不存在传输线,不存在阻抗的 ...

这句太有用了,软件工程师说的最多的就是一句干扰可那玩意也很难跟不理解的人说清楚。

网友:
好高深奥奥

网友:
这个东西太好了,我早晚会弄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