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龙的工具软件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有2K限制,怎么处理...

楼主(2012-06-17):
各位高人:
  最近一直有个问题没解决:就是C8051F330仿真时,程序在1K以内就可以顺利的硬件访真,超过这长度就发现有问题(虽然调试的时候不出错,但运行的时候那蓝色的标志就看不到了,就象死机一样)!有人说可以用KEIL的破解版来编译才行,我试过发现也不行!
  曾问过新华龙的技术支持,说没这情况发生,就说这是4K的页面问题?哎!还是郁闷中。。。
新华龙的网站一直感觉到有问题(好象停了),所以在这讨教各位!!

注:我现在用的颁布是2.90 (我曾用高颁布的也测试过,结果一样)

楼主:
在 ETUAL的帮忙下,问题已经解决!原来网络上下下来的KIEL工具软件有很多版本呀! 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ETUAL 给我的下载地址是(不敢独享,分享给大家):http://115.com/file/dyp99br1

可以结贴了!

不过目前好象还有点问题(进不了中断了)

楼主:
怕没人,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我以前用的350,没出现你这样的问题

网友:
keil的版本是v2.38a

楼主:
请问你直接用 SILICON LABORATORIES IDE测试吗。

楼主:
请问3楼:你当时用的是什么下载器U-EC5吗?

楼主:
我目前还没权限发短信呢

楼主:
你好在吗?你是搞什么的?硬件还是软件呢?

楼主:
请高人帮忙呀!!!

网友:
我们用的keil,没用新华龙那个软件

网友:
找和谐版,有注册机的,授权一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是Keil的限制, SILABS 的IDE 自带的是试用版的Keil C51, 只能编译2K, 这个你得下载一个和谐版的Keil C.

网友:
破解keil 就好了,装Silabs IDE的时候 会一并安装一个KEIL3(我的是),你只要破解这个KEIL,新华龙就没有2K的限制了,注册机网上找,很多的

网友:
1、看你的编译图片,应该是KEIL路径设置没有问题
2、确认你的KEIL是否正常注册,按你这种提示,应该是你的KEIL没有注册,网上有一种注册机是不完全破解
3、现在网上下载的SILAB IDE(3.x之后)是不带任何编译器的,都得外挂编译器,SILABS IDE只是一个C8051F专用开发工具的壳。

4、以前写的文章,可查看  http://hi.baidu.com/microgo/blog ... 30241e367abe5a.html

网友:
准备用320做下载器,学习下!

网友:
就是U-EC5

楼主:
15楼说的很有道理,但我的KEIL是破解了的. 我仔细看了运行过程(用KEIL4.0点单步运行),之所以看上去好象是死机了一是和STARTUP.A51有关,当代码长度小于1K时,程序整个就在STARTUP.A51中死循环,根本跑不到我的MAIN(主函数)中来,所以也看不到那蓝色运行指示条!!但长度如果小于1K,就能正常跳出来!!不知道各位高人曾是否遇到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分页问题!!是不是程序代码重叠了???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注:不知道和谐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指的就是破解了的测试版?

我晚上贴上代码

网友:
代码贴上一下,我也刚学C8051F,看看能不能编译调试过去。

楼主:
可以初步结贴了(虽然问题还没真正解决!)
简单说明一下:
   出现1K代码后程序一直在STARTUP.A51内死循环是因为我在一个工程里面又用了KEIL UVERSION4编译,同时又用了C8051FXXX IDE编译,估计造成文件使用上的冲突而出问题的!!希望大家再编译的时候要严格分开(作为不同的工程包,但可以同时使用同一个C源文件)!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没解决,也就是从 STARTUP.A51中的 "LJMP    ?C_START"跳到主程序的开始位置总是有点不吻合,造成程序在某特定位置作死循环!!!我还会继续关注此问题,总感觉破解的KEIL UVERSION4还是有问题!!

希望此问题也能引起各位高人的关注!!看看大家在开发的时候对此有什么共鸣!!

有兴趣的可以看看,我已经附上了

楼主:
恐怕CODE长度大约 2085 BYTE就有问题的!!?

网友:
河蟹版的编译没什么问题。无2K限制提示。

楼主:
22楼用河蟹版编译什么MCU?代码多长?也是C8051F330D吗?有下载地址吗?我想试试!!

其实我的KEIL4已经是破解了的,也没2K代码限制提示了!!!就感觉程序没运行到MAIN()来,而且过细的朋友会发现不同的代码程序长度,从STARTUP.A51跳到MAIN()的地址也不同!! 搞不好就跳到一个奇怪的位置,永远就跳不出来了!!!

真是晕.....

网友: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test.c...
test.c(181): warning C206: '_nop':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test.c(236): warning C280: 'Status_P_0': unreferenced local variable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ELAYMS?TEST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CO?TEST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237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241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2B5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2BF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0D6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0E5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02C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03E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0C2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2E8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311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NOP
    MODULE:  test.obj (TEST)
    ADDRESS: 031BH
Program Size: data=27.7 xdata=0 code=105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KEil4_1"...
"KEil4_1" - 0 Error(s), 17 Warning(s).

网友:
在调试选项中在“run to main()”前面打勾看看。

楼主:
这个没漏!打了!问题还是出线!请问25楼有QQ吗!我们沟通下??!!

网友:
河蟹版还有个“0xFD”bug  补丁装了没有,这个装下看看!

楼主:
谢谢27楼!估计没什么用!那是处理显示汉字用的!如果没处理串口可能会显示乱码。